新人求教!22个引脚16*16LED点阵使用方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31):
如题,我是一名刚开始入行的单片机爱好者,最近网购了一个22个引脚的16*16LED点阵屏(如下图),因为没有说明书结果拿回来不知如何接线使用,现在想向大家请教下具体接线方法或各个引脚的含义。望知道的网友能够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B:
方法一:上网找器件手册。
方法二:用万用表量测出点阵位置与引脚的关系。

网友C:
你这个似乎自带集成驱动,并不是普通的点阵,找店家要数据手册吧

网友D:
16*16点阵屏设计原理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题,我是一名刚开始入行的单片机爱好者,最近网购了一个22个引脚的16*16LED点阵屏(如下图),因为没有说 ...

自己试一试,一端加+5V,另一端加限流电阻后接地。逐点测试,就可辨别正负端机排列次序。不要网上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