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串口2与蓝牙hc05程序 手机APP用蓝牙串口通信小助手

楼主(2017-04-01):
这是这段时间的做的程序,手机APP用蓝牙串口通信小助手
  1. /***********************************************************************
  2. 时间:2017.3.0
  3. 芯片:STC12C5A60S2
  4.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bps
  5. 引脚定义:串行口1:  发送————TxD/P3.1; 接收————RxD/P3.0
  6.           串行口2: 发送————TxD2/P1.3;接收————RxD2/P1.2
  7. 功能描述:STC12双串口通信(中断方式)
  8.           当串行口1接收数据后,将此数据由串行口2发送出去
  9.           当串行口2接收数据后,将此数据由串行口1发送出去
  10. ***********************************************************************/
  11. #include<STC12C5A60S2.h>
  1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5.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16.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17. unsigned char temp;           // flag1,flag2,temp1,

#define  ONA  'A'    ////手机上app按下前进发送数据为ONA
#define  ONB  'B'
#define  ONC  'C'
#define  OND  'D'
#define  ONF  'F'   //led亮
#define  ONG  'G'        //led灭

sbit IN1=P1^4;
sbit IN2=P1^5;
sbit IN3=P1^6;
sbit IN4=P1^7;
sbit ENA=P2^0;
sbit ENB=P2^1;
sbit LED=P1^0;

uchar a,zkb1,zkb2;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qingj()
{
        IN1=0;
        IN2=1;
        IN3=0;
        IN4=1;
                zkb1=50;
                zkb2=50;
}

void hout()
{
        IN1=1;
        IN2=0;
        IN3=1;
        IN4=0;
                zkb1=50;
                zkb2=50;

}

void youz()
{
        IN1=0;
        IN2=1;
        IN3=0;
        IN4=1;
                zkb1=20;
                zkb2=70;

}

void zuoz()
{
        IN1=0;
        IN2=1;
        IN3=0;
        IN4=1;
                zkb1=70;
                zkb2=20;

}

void led()
{
        LED=0;
}

void led1()
{
        LED=1;
}

/****************串行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
    EA =1;  //开总中断
        AUXR &= 0xf7;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 0xDC;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10;
    IE2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串行口初始化

        while(1)
        {
                if(a=='A') qingj();

                else if(a=='B') hout();

                else if(a=='C') zuoz();

                else if(a=='D') youz();

                                else if(a=='F') led();

                                else if(a=='G') led1();

               // else tingz();
        }

/************串行口2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S2RI)
    {
        S2CON&=~S2RI;
        //flag2=1;
        a=S2BUF;
    }
}

网友A(2017-08-29):
代码可以用,很感谢,我自己也做了个配套的APP

楼主(2017-11-29):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用,很感谢,我自己也做了个配套的APP

不客气  嘻嘻    很少看自己的信息  现在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用,很感谢,我自己也做了个配套的APP

不客气哦

网友B:
正在玩12芯片

网友C(2019-08-01):
这个蓝牙和单片机引脚怎么插,还有数据怎么看

网友D(2019-11-30):
引用 网友C:
这个蓝牙和单片机引脚怎么插,还有数据怎么看

引脚的还代码中有写,至于数据我也在看

网友E(2020-04-19):
12M的晶振怎么弄啊?串口二

网友F(2020-06-20):
你这哪有蓝牙啊,就是串口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