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串口通信来改变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2017-04-01):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成功显示了数字2,但是我在不复位的情况下,不能再次通过串口通信来让数码管显示数字3。希望大家教我一下。谢谢大家!!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6;
sbit we=P2^7;
uchar a;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EA=1;
        ES=1;
        TL1=0Xfd;
        TH1=0Xfd;
        TR1=1;
        du=0;
        we=0;

        while(1)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4
{
        ES=0;
        RI=0;
        a=SBUF;

        we=1;
        P0=0x00;
        we=0;
        P0=0xff;
        du=1;
        P0=table[a];
        du=0;

        EA=1;
}

这是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a=SBUF;
while(!RI);-//-等待数据接收完成,RI=1了,说明数据接收完成了,就不等待了,往下执行
RI=0;//置位标识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BUF;
while(!RI);-//-等待数据接收完成,RI=1了,说明数据接收完成了,就不等待了,往下执行
RI=0;// ...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在显示完2之后,再次传送数字3,数码管由2变为3

网友B: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在显示完2之后,再次传送数字3,数码管由2变为3

就是这三句,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4
{
        ES=0;

        a=SBUF;
        while(!RI);-//-等待数据接收完成,RI=1了,说明数据接收完成了,就不等待了,往下执行
        RI=0;//置位标识符

        we=1;
        P0=0x00;
        we=0;
        P0=0xff;
        du=1;
        P0=table[a];
        du=0;

        EA=1;
}
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