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控制LED灯,遥控器几个按钮分别控制几个程序

楼主(2017-04-01):
请大佬们帮忙指出或改正错误,刚接触单片机红外遥控,程序还不懂,请大佬们指导指导
我将程序烧入STC89C51单片机后LED灯不受遥控器控制,键值应该是对的,P0的IO口控制的灯一直全亮,P1的一直全熄灭。
/****************************红外遥控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0 P0
#define led1 P1
sbit int0=P3^2;     //外部中断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IrValue[6];
/********************************************************/
void delay(u16 i)     //普通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elay1ms(u16 z)     //1ms延时
{
u8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void ruo()            //弱光照明
{
led0=0x00;
led1=0x00;
delay(5);
    led0=0x55;
led1=0xaa;
}
void liushui()      //流水灯
{
u8 j;
led0=0x01;
delay(20000);
for(j=0;j<8;j++)
    {
  led0=(0x01<<j);
     delay(20000);
}
led0=0x00;
led1=0x08;
delay(20000);
for(j=0;j<8;j++)
    {
  led1=(0x08>>j);
     delay(20000);
}
for(j=0;j<8;j++)
    {
  led1=(0x01<<j);
     delay(20000);
}
led0=0x08;
led1=0x00;
delay(20000);
for(j=0;j<8;j++)
    {
  led0=(0x08>>j);
     delay(20000);
}
}
void huxi()                 //呼吸灯
{
u16 cycle=400,pwm=0;//定义周期并复赋值
led1=0xff;
led0=0xff;
for(pwm=cycle-1;pwm>0;pwm--)//逐渐变暗
{
  led1=0xff;
  led0=0xff;
  delay(pwm);
  led1=0x00;
  led0=0x00;
  delay(cycle-pwm);
}
for(pwm=1;pwm<cycle;pwm++)//逐渐变亮
{
  led1=0x00;
  led0=0x00;
  delay(cycle-pwm);
  led1=0xff;
  led0=0xff;
  delay(pwm);
}
}
void sos()              //sos
{
led0=0xff;
led1=0xff;
delay1ms(3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1ms(3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1ms(3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1ms(3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1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1ms(1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1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1ms(1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1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1ms(1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1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1ms(300);
}
/********************************************************/
void main()
{
P1=0x00;
P2=0x00;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int0=1;//初始化端口
while(1)
{
  switch(IrValue[6])
  {
   case 0x02 :P1=0x00;P2=0x00;break;
   case 0x03 :ruo();break;
   case 0x09 :led0=0x55;led1=0xaa;break;
   case 0x0a :liushui();break;
   case 0x0c :huxi();break;
   case 0x11 :sos();break;
  }
}
}
/********************************************************/
void int00()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Time;
Time=0;
DelayMs(68);
if(int0==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nt0==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nt0==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nt0==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nt0==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nt0==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将红外接收与单片机键控分别调试。红外接收实际上是产生一个键控信号,至于遥控单片机键控各种功能程序,网上多得不得了。

楼主:
好的,感谢,已解决,原来是switch里的变量错了,改为IrValue[2]即可正常运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将主函数里的switch语句里的变量改为IrValue[2]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B:
代码不行

网友B:
switch语句的case第一至第四不成功

楼主(2017-06-15):
case后面是红外数据码,不同红外线case后面的内容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