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74HC597读取问题,弄了好久只能读取第一块(也就是前8bit),后面的就是读不出来!!

楼主(2017-04-01):
74HC597只能读第一个芯片,第二个芯片就无法读取!!!!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sbit PL   = P3^7;
sbit SHCP = P3^6;
sbit SO   = P3^5;

u16 Read_74hc579()
{
        u8  i = 0;
        u16  read_data = 0;

        PL = 0; _nop_();
        PL = 1; _nop_();

        for(i=0; i<16; i++)
        {
                read_data <<= 1;

                if(SO) read_data |= SO;

                SHCP = 0; _nop_();
                SHCP = 1; _nop_();
         }
         return read_data;
}

void main()
{
        u16 temp = 0;
        u8 *pos = (u8*)(&temp);
        while(1)
        {
                temp = Read_74hc579();
                P1 = pos[0];
                P2 = pos[1];
        }
}

读取74HC597实验

读取74HC597实验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了.

网友A:
union Data {
   u16 temp;
   u8 pos[2];
};

void main()
{
        //u16 temp = 0;
        //u8 *pos = (u8*)(&temp);
                union Data data;
        data.temp = 0;
        while(1)
        {
                data.temp = Read_74hc579();
                P1 = data.pos[0];
                P2 = data.pos[1];
        }
}

楼主:
你好!4楼的朋友.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不过---结果是和原代码一样的没有效果. 你使用的联合体和我使用的指针强转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B(2017-06-28):
我是初学者,上站来找597的资料,看到了你的设计和程序。有一个问题想问下,597_U1 & 597_U2 的SHCP 难道是共用一个IO口么??

网友C(2023-07-23):
74HC597的仿真模型可能有问题,具体需要用实物验证。

网友D:
PIN12和PIN13接在一起对吗?应该是PIN12先发正脉冲先将IO电平装载到输入寄存器,然后PIN13再发负脉冲将输入寄存器数据装载到移位寄存器。
这个597我也没用过,可否将12,13脚分开控制试试?

网友E:
你仿真的效果是正确的呀,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