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的使用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与void interrupt 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4-02):
我想问一下,(1)void    interrupt   1    与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2)可不可以同时有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和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3)如果在第二问可以同时有,那么应该如何分开使用呢?(4)如何使用一个定时器来控制两个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定时器内部控制的时间间隔是1S,但是在主程序中想要实现间隔三秒和间隔五秒)

网友A:
楼主知道了吗

网友B:
using x代表用第x(0~3)组寄存器

网友C:
using后面是使用寄存器组,如果不写,由编译程序自行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ing后面是使用寄存器组,如果不写,由编译程序自行分配

那写上using 1  与using 2 可以控制不同的时间么?比如说:using 1来控制1s  ,using 2 来控制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