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怎么把8*8点阵旋转过来

楼主:
这是原理图,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  //延时约1ms函数声明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de led[10][8]={0x18,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18,   //0
                                                                0x00,0x18,0x1c,0x18,0x18,0x18,0x18,0x18,    //1
                                                                0x00,0x1e,0x30,0x30,0x1c,0x06,0x06,0x3e,  //2
                                                                0x00,0x1e,0x30,0x30,0x1c,0x30,0x30,0x1e,  //3
                                                                0x00,0x30,0x38,0x34,0x32,0x3e,0x30,0x30,  //4
                                                                0x00,0x1e,0x02,0x1e,0x30,0x30,0x30,0x1e,  //5
                                                                0x00,0x1c,0x06,0x1e,0x36,0x36,0x36,0x1c,  //6
                                                                0x00,0x3f,0x30,0x18,0x18,0x0c,0x0c,0x0c,  //7
                                                                0x00,0x1c,0x36,0x36,0x1c,0x36,0x36,0x1c,  //8
                                                                0x00,0x1c,0x36,0x36,0x36,0x3c,0x30,0x1c};  //9
                unsigned char w;
                unsigned int i,k,m;
while(1)
   {
        for(k=0;k<10;k++)  //字符个数控制变量
        {
                 for(m=0;m<400;m++)
                 {
                  //每个字符扫描显示400次,控制每个字符显示时间                           {
                w=0x01;  //行变量w指向第一行
                for(i=0;i<8;i++)
                        {
                 P3=w;  //行数据送P3口
                 P0=~led[k][i]; //列数据送P0口
                  delay();
                        w<<=1;
                         P0=0xff;

                        }
                   }
         }
    }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
(i=0;i<1;i++);
for(j=0;j<10;j++);
}

仿真时发现旋转了90度,想了很久也不知道怎转过来,老师要求把它摆正,求各位写一下程序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2017-04-02):
花了点的时间给你做了两张图,算是通俗易懂了,就是个读数的问题。
你数据数组unsigned char code led里各个数字的表示方法应该是通过取模软件得到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款,用的什么字体,我用PCtoLCD2002试了没事出来你那种显示效果,方法都大同小异,你取模的时候设置旋转90°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了点的时间给你做了两张图,算是通俗易懂了,就是个读数的问题。
你数据数组unsigned char code led里各 ...

谢谢你,辛苦了,还做了图片

网友C:
反正是仿真,直接把器件选择90度,不行吗

网友D:
旋转取模的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