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A6-51单片机代码(拨号,短信控制led灯等试验程序)

楼主:
GPRSA6-51代码(内有例程)

包含以下4个源码:
1.拨号实验
2.发送TEXT短信实验
3.发送PDU中文短信
4.短信控制led灯

完整源码下载:

短信控制led灯的单片机源码(部分预览):
  1. /**************************************************************
  2.          果云科技  GPRS A6  模块
  4.           51 单片机例程       适用于 STC15F 系列
  6.                 实验内容 :  短信控制LED 灯

  7. UART1 映射到 P36 P37口      用手机分别发送   ledaon 、 ledaoff  、 ledbon 、ledboff   四条短信 分别来控制两个LED亮灭   一定要区分大小写
  9. PS: A6模块上电注册是要一定的时间的!

  10. 串口1全双工中断方式收发通讯程序。本例程使用11.0592MHZ时钟,如要改变,请修改下面的"定义主时钟"的值并重新编译。

  11. 串口设置为:115200,8,n,1.

  12. 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13. ******************************************/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BaudRate1                115200UL        //选择波特率

#define        Timer1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Timer 1 重装值, 对应300KHZ
#define        Timer2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Timer 2 重装值, 对应300KHZ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xti.h"

/*************        本地变量声明        **************/

#define Automatic_Startup 1     //定义自启动 V1.2版本起有自启动功能
#define Buf1_Max 60                                           //串口1缓存长度
#define Buf2_Max 60                                           //串口2缓存长度
//串口1发送回车换行
#define UART1_SendLR() UART1_SendData(0X0D);\
                                                                                         UART1_SendData(0X0A)

/*************        本地常量声明        **************/
//sbit RUNING_LED = P1^2;                                        //运行指示灯
sbit LEDA                          = P1^3;                                        //测试用LED
sbit LEDB       = P1^0;
sbit LEDC       = P1^5;

/*************  本地变量声明        **************/
xdata u8 Uart1_Buf[Buf1_Max];
u8 Register_Flag=0;  //A6  注册标志位  1 :注册成功  3:注册失败   5:注册成功,但处于漫游状态下,无法拨打电话发短信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bdata u8 Flag;//定时器标志位
sbit Timer0_start =Flag^0;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USART1_Init(void);   //串口1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void CLR_Buf1(void);      //清串口接收缓存
u8 Find(u8 *a);           //查找字符串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a6 at命令发送
void Set_TEXT_Mode(void);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void UART1_SendData(u8 dat);//串口1发送 1字节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串口1发送 字符串
void Wait_CREG(void);

/**********************************************/
void main(void)
{
  USART1_Init();//串口初始化
        Timer0Init();//TIM0初始化
        Wait_CREG();//等待GSM注册成功
        Set_TEXT_Mode();//设置为TEXT模式

        while (1)
        {
    Check_New_Message();//短信检测

        }
}

/********************* 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Buf[First_Int] =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1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void USART1_Init(void)
{
        S1_8bit();                                //8位数据
        //S1_USE_P30P31();                //UART1 使用P30 P31口        默认
        S1_USE_P36P37();                //UART1 使用P36 P37口
        //S1_USE_P16P17();                //UART1 使用P16 P17口
        AUXR &= ~(1<<4);        //Timer stop                波特率使用Timer2产生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H2 = (u8)(Timer2_Reload >> 8);
        TL2 = (u8)Timer2_Reload;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REN = 1;        //允许接收
        ES  = 1;        //允许中断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

/*******************************************************************************
* 函数名 : Timer0Init
* 描述   : 定时器0初始化,20ms定时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定时器
        TL0 = 0x70;                  //设置定时器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器初值
        TF0 = 0;                    //清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 函数名 : CLR_Buf1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1(void)
{
        u16 k;
        for(k=0;k<Buf1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u8 *a)
{
  if(strstr(Uart1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希望收到的应答、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
        u8 i;
        u8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1();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查找需要应答的字符
                {
                        if(Timer0_start == 0)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b; *b!='\0';b++)
                                {
                                        UART1_SendData(*b);
                                }
                                UART1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1();
}
/*******************************************************************************
* 函数名 : Set_PDU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PDU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TEXT_Mode(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NMI=3,2,0,0,0","OK",3);                                                        //新短信直接输出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OK",3);                                                                //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                //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

/*******************************************************************************
* 函数名 : Check_Message_rec
* 描述   : 检查是否有新信息,并执行信息内容指令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
        u8 temp=0;
        if(strstr(Uart1_Buf,"+CMT")!=NULL)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CMT"就表示有新的短信
        {
                delay_ms(5);//等待数据全部接收完成
                if(strstr(Uart1_Buf,"ledaon")!=NULL)
                {
                        LEDA=0;
                }
                if(strstr(Uart1_Buf,"ledaoff")!=NULL)
                {
                        LEDA=1;
                }
                if(strstr(Uart1_Buf,"ledbon")!=NULL)
                {
                        LEDB=0;
                }
                if(strstr(Uart1_Buf,"ledboff")!=NULL)
                {
                        LEDB=1;
                }
                CLR_Buf1();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OK",3);//删除短信
        }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1();
  while(i == 0)
        {

                CLR_Buf1();
                UART1_SendString("AT+CREG?");
                UART1_SendLR();
                delay_ms(100);

            for(k=0;k<Buf1_Max;k++)
            {
                        if((Uart1_Buf[k] == 'C')&&(Uart1_Buf[k+1] == 'R')&&(Uart1_Buf[k+2] == 'E')&&(Uart1_Buf[k+3] == 'G')&&(Uart1_Buf[k+4] == ':'))
                        {

                                if((Uart1_Buf[k+8] == '1')&&(Uart1_Buf[k+9] != '3'))
                                {
                                        i = 1;
                                        Register_Flag=1;
                                        LEDB =0;
                                  break;
                                }
        if((Uart1_Buf[k+8] == '1')&&(Uart1_Buf[k+9] == '3'))
                                {
                                        i = 1;
                                        Register_Flag=3;
                                        LEDA =0;
                                  break;
                                }
                          if(Uart1_Buf[k+8] == '5')
                                {
                                        i = 1;
                                        Register_Flag=5;
                                        LEDC =0;
                                  break;
                                }

                        }
                }

        }
}

/*----------------------------
UART1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UART1_SendData(u8 dat)
{
        ES=0;                                        //关串口中断
        SBUF=dat;
        while(TI!=1);        //等待发送成功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ES=1;                                        //开串口中断
}
/*----------------------------
UART1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
{
        while(*s)//检测字符串结束符
        {
                UART1_SendData(*s++);//发送当前字符
        }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 描述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入口函数,1ms中断一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_count=0;
        TR0=0;//关定时器
        TL0 = 0x70;                //重设定时器初值
        TH0 = 0xFC;                //重设定时器初值

        Time_count++;
        if(Time_count>=50)
        {
                Time_count = 0;
                if(count_20ms) //20ms延时计数器
                count_20ms--;
        }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50*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TR0=1;//开定时器
}

网友A(2017-04-02):
太棒了 我刚买了个A6

网友B(2017-05-06):
好啊,雪中送炭

网友C:
你们实现单片机控制了吗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GPRS A6  如何验证  我用a6模块跟arduino连接    测试的时候没反应   接线也是正确的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2017-06-22):
太棒了   网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2017-09-05):
证想做这个呢,先参考了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G(2017-10-14):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需要用到,太感谢了。

网友H(2017-11-15):
666,希望可以用下

网友I(2018-01-03):
想做这个呢,先参考了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J(2018-02-17):
太棒啦,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J:
太棒啦,正好可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