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串口助手里面直接输入X+22

楼主(2017-04-02):
我想在串口助手里面直接输入X+22,但是其实只有22传送给了单片机,这个应该怎么实现呀?(也可以说:如何让串口通信中制定位将数据传送到单片机?)

网友A:
X和+不能被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和+不能被传送

我是想输入X+22,但是不受到X和+的指令,只是22起作用(您说的X和+不能被传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X是不同于数字0~9 的ASSIC码,在程序里要有判断和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X是不同于数字0~9 的ASSIC码,在程序里要有判断和识别

如果输入话,直接就将输入的所有字符一口气的传送到了SBUF中,读的时候也是一起读出来的,那么应该在什么时候判断呢?(我是直接用十六进制输入的,并没有用到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