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外部中断0,1,2初始化配置及说明

楼主(2017-04-02):
  ATmega16提供3个外部中断,分别由INT0、INT1和INT2引脚触发。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ATmega16设置为允许外部中断,则即使把INT0、INT1和INT2引脚设置为输出方式,外部中断仍然会被触发。外部中断可选择采用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和低电平触发(INT2中断只能采用沿触发方式。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1.状态寄存器SREG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I        T        H        S        V        N        Z        C
I:全局中断使能位。
    在I置位后,单独的中断使能由不同的中断寄存器控制。若I为0,则禁止中断。

MCU 控制寄存器- MCUCR        MCU 控制寄存器包含中断触发控制位与通用 MCU 功能
Bit        7      6    5    4    3    2    1    0
            SM2    SE    SM1  SM0  ISC11 ISC10 ISC01 ISC00
外部中断 1 由引脚 INT1 激发,如果 SREG 寄存器的 I 标志位和相应的中断屏蔽位置位的话。在检测边沿前 MCU 首先采样 INT1 引脚上的电平。如果选择了边沿触发方式或电平变化触发方式,那么持续时间大于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将触发中断,过短的脉冲则不能保证触发中断。如果选择低电平触发方式,那么低电平必须保持到当前指令执行完成。
SE:MCU休眠使能位
SM1~SM0:MCU休眠模式选择
    SM2            SM1              SM0                  休眠模式
      0              0                0                    空闲
      0              0                1              ADC 噪声抑制模式
      0              1                0                  掉电模式
      0              1                1                  省电模式
      1              0                0                    保留
      1              0                1                    保留
      1              1                0              Standby(1) 模式
      1              1                1            扩展Standby(1) 模式

                          ISC11 ISC10 说明
                            0      0    INT1 为低电平时产生中断请求
                            0      1    INT1 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中断
                            1      0    INT1 的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1      1    INT1 的上升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外部中断 0 由引脚 INT0 激发,如果 SREG 寄存器的 I 标志位和相应的中断屏蔽位置位的话。在检测边沿前 MCU 首先采样 INT0 引脚上的电平。如果 选择了边沿触发方式或电平变化触发方式,那么持续时间大于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将触发中断,过短的脉冲则不能保证触发中断。如果选择低电平触发方式,那么低电平必须保持到当前指令执行完成
                          ISC01  ISC00 说明
                            0        0    INT0 为低电平时产生中断请求
                            0        1    INT0 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中断
                            1        0    INT0 的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1        1    INT0 的上升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MCU 控制与状态寄存器-MCUCSR-
  Bit        7      6    5      4      3      2    1      0
              JTD    ISC2  –    JTRF WDRF  BORF  EXTRF PORF
                            * Bit 6 – ISC2: 中断 2 触发方式控制
                            异步外中断 2 由外部引脚 INT2 激活,如果 SREG 寄存器的 I 标志和 GICR 寄存器相应的
                            中断屏蔽位置位的话。若 ISC2 写 0 , INT2 的下降沿激活中断。若 ISC2 写 1 , INT2 的上
                            升沿激活中断。 INT2 的边沿触发方式是异步的。只要 INT2 引脚上产生宽度大于50ns
        (1s=1000ms,1 ms=1000μs,1μs=1000ns )
                            所示数据的脉冲就会引发中断。若选择了低电平中断,低电平必须保持到当前指令完成,
                            然后才会产生中断。而且只要将引脚拉低,就会引发中断请求。改变 ISC2 时有可能发生
                            中断。因此建议首先在寄存器 GICR 里清除相应的中断使能位 INT2 ,然后再改变ISC2。
                            最后,不要忘记在重新使能中断之前通过对 GIFR 寄存器的相应中断标志位 INTF2 写 '1’
                            使其清零。
/*
通用中断控制寄存器- GICR
                            Bit        7      6    5      4      3      2      1      0
                                        INT1  INT0 INT2    –    –      –    IVSEL    IVCE
                            * Bit 7 – INT1: 使能外部中断请求 1
                            当 INT1 为 '1’ ,而且状态寄存器SREG 的 I 标志置位,相应的外部引脚中断就使能了。
                            MCU通用控制寄存器– MCUCR的中断敏感电平控制1位 1/0 (ISC11与ISC10)决定中断是
                            由上升沿、下降沿,还是 INT1 电平触发的。只要使能,即使 INT1 引脚被配置为输出,
                            只要引脚电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断可将产生。
                            * Bit 6 – INT0: 使能外部中断请求 0
                            当 INT0 为 '1’ ,而且状态寄存器SREG 的 I 标志置位,相应的外部引脚中断就使能了。
                            MCU通用控制寄存器– MCUCR的中断敏感电平控制0位 1/0 (ISC01与ISC00)决定中断是
                            由上升沿、下降沿,还是 INT0 电平触发的。只要使能,即使 INT0 引脚被配置为输出,
                            只要引脚电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断可将产生。
                          * Bit 5 – INT2: 使能外部中断请求 2
                            当 INT2 为 '1’ ,而且状态寄存器SREG 的 I 标志置位,相应的外部引脚中断就使能了。
                          MCU通用控制寄存器– MCUCR 的中断敏感电平控制2位 1/0 (ISC2与ISC2)决定中断是由
                          上升沿、下降沿,还是 INT2 电平触发的。只要使能,即使 INT2 引脚被配置为输出,只
                          要引脚电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断可将产生

/*
通用中断标志寄存器- GIFR
                            Bit        7      6    5      4    3      2    1      0
                                      INTF1 INTF0 INTF2  –    –    –    –    –
                          * Bit 7 – INTF1: 外部中断标志 1
                          INT1引脚电平发生跳变时触发中断请求,并置位相应的中断标志INTF1。如果SREG 的位
                          I以及GICR寄存器相应的中断使能位INT1为”1” ,MCU即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向量。进入中
                          断服务程序之后该标志自动清零。此外,标志位也可以通过写入 ”0” 来清零。
                          * Bit 6 – INTF0: 外部中断标志 0
                          INT0引脚电平发生跳变时触发中断请求,并置位相应的中断标志INTF0。如果SREG 的位
                          I以及GICR寄存器相应的中断使能位INT0为”1” ,MCU即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向量。进入中
                          断服务程序之后该标志自动清零。此外,标志位也可以通过写入 ”0” 来清零。
                          * Bit 5 – INTF2: 外部中断标志 2
                          INT2引脚电平发生跳变时触发中断请求,并置位相应的中断标志INTF2。如果SREG 的位
                          I以及GICR寄存器相应的中断使能位INT2为”1” ,MCU即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向量。进入中
                          断服务程序之后该标志自动清零。此外,标志位也可以通过写入 ”0” 来清零。注意,当
                          INT2中断禁用进入某些休眠模式时,该引脚的输入缓冲将禁用。这会导致INTF2标志设置
                          信号的逻辑变化

*/
//外部中断0向量端口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ER_0:iv_INT0
//外部中断1向量端口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ER_1:iv_INT1
//外部中断2向量端口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ER_2:iv_INT2
void INTER_init_0(unsigned char a)//a取值0-3
{
switch(a)
{
case 0:MCUCR&=~(1<<ISC01);MCUCR&=~(1<<ISC00);break;//INT0 为低电平时产生中断请求
case 1:MCUCR&=~(1<<ISC01);MCUCR|=1<<ISC00;break;// INT0 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中断
case 2:MCUCR|=1<<ISC01;MCUCR&=~(1<<ISC00);break;//INT0 的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case 3:MCUCR|=1<<ISC01;MCUCR|=1<<ISC00;break;//INT0 的上升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default : MCUCR|=1<<ISC01;MCUCR&=~(1<<ISC00);break;//设置错误时,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
GICR|=(1<<INT0);//使能外部中断INT0
GIFR&=~(1<<INTF0);//清零中断标志
SREG|=0x80;//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INTER_init_1(unsigned char a)//a取值0-3
{
switch(a)
{
case 0:MCUCR&=~(1<<ISC11);MCUCR&=~(1<<ISC10);break;//INT1 为低电平时产生中断请求
case 1:MCUCR&=~(1<<ISC11);MCUCR|=1<<ISC10;break;// INT1 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中断
case 2:MCUCR|=1<<ISC11;MCUCR&=~(1<<ISC10);break;//INT1 的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case 3:MCUCR|=(1<<ISC11)|(1<<ISC10);break;//INT1 的上升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default : MCUCR|=1<<ISC11;MCUCR&=~(1<<ISC10);break;//设置错误时,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
GICR|=(1<<INT1);//使能外部中断INT1
GIFR&=~(1<<INTF1);//清零中断标志
SREG|=0x80;//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INTER_init_2(unsigned char a)
{
if(a)
MCUCSR|=(1<<ISC2)//上升沿触发;
else
MCUCSR&=~(1<<ISC2)//下降沿触发;
GICR|=(1<<INT2);//使能INT2。
GIFR&=~(1<<INTF2);//清零中断标志
SREG|=0x80;//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INTER_0(void)
{
//add your code here!
}
void INTER_1(void)
{
//add your code here!
}
void INTER_2(void)
{
//add your code here!
}

网友A(2017-12-10):
没看太懂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