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罗盘(GY-271)的51单片机小车

楼主(2017-04-02):
数字罗盘采用IIC通信,小车电机采用定时器中断PWM波调速,但是调速功能不能出现,小车电机一直全速转动。
网上有人说如果使用PWM调速,因为52单片机的模拟IIC与PWM冲突(尚未解决),采取的是当需要改变小车方向时,关PWM中断及定时器。可以在操作完了重新打开。我也加了,但效果还是这样。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Data_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define        Slave_Address   0x1a
sbit        SCL=P1^7;      //IIC时钟线
sbit        SDA=P3^2;      //IIC数据线
sbit    LCD_RS=P3^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D_RW=P3^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D_EN=P3^4;   //LCD1602使能端口
sbit    LED=P1^2;
sbit zea=P2^1;         //定义接口
sbit zIN1=P2^5;                        //转向轮
sbit zIN2=P2^2;                        //转向轮
sbit zIN3=P2^4;
sbit zIN4=P2^6;
sbit zeb=P2^0;
sbit yea=P1^1;         //z为左边,y为右边
sbit yIN1=P1^3;
sbit yIN2=P1^4;
sbit yIN3=P1^6;                        //转向轮
sbit yIN4=P1^5;                        //转向轮
sbit yeb=P1^2;
u16 ynum1=0;
u16 znum1=0;
u8 ge=0,shi=0,bai=0,qian=0,wan=0;     //显示变量
u8 BUF[8]=0;                                                  //数据缓冲区
void Delay_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_ms(u16 t)
{
        u16 i,j;
        for(i=t;i>0;i--)
        for(j=121;j>0;j--);
}

/**************************************
起始信号
**************************************/
void Q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_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Q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_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Q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Q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CY = SDA;                   //进位标志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QMC5883_SendByte(u8 dat)
{
    u8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
    Q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8 QMC5883_RecvByte()
{
    u8 i;
    u8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写入单字节数据***************************

void Single_Write_QMC5883(u8 REG_Address,u8 REG_data)
{
    Q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QMC5883_SendByte(Slave_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Q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Q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Q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读取单字节数据*************************
//u8 Single_Read_QMC5883(u8 REG_Address)
//{
//        u8 REG_data;
//        Q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QMC5883_SendByte(Slave_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Q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        Q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QMC5883_SendByte(Slave_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REG_data=Q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        QMC5883_SendACK(1);
//        Q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  return REG_data;
//}

//******************************************************
//连续读出Q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00~0x05
//******************************************************
void Multiple_Read_QMC5883(void)
{
    u8 i;
    Q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QMC5883_SendByte(Slave_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QMC5883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00开始
    Q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QMC5883_SendByte(Slave_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Q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数据
        if (i == 5)
        {
           Q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非应答NOACK
        }
        else
        {
          QMC5883_SendACK(0);                 //应答ACK
       }
   }
    Q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5);
}

//初始化Q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QMC5883()
{

        Single_Write_QMC5883(0x09,0x0d);  //控制寄存器配置
        Single_Write_QMC5883(0x0b,0x01);  //设置清除时间寄存器
        Single_Write_QMC5883(0x20,0x40);  //
        Single_Write_QMC5883(0x21,0x01);  //
}

/***************等待LCD使能****************/
void Wait_For_Enable(void)
{
        Data_Port=0xff;
        LCD_RS=0;
        LCD_RW=1;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while(Data_Port&0x80);
        LCD_EN=0;
}
/**************写LCD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mand_LCD(u8 CMD,u8 Attribc)
{
        if(Attribc)Wait_For_Enable();
        LCD_RS=0;
        LCD_RW=0;
        _nop_();
        Data_Port=CMD;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LCD_EN=0;
}
/**************写LCD数据寄存器*****************/
void Write_Data_LCD(u8 dataW)
{
        Wait_For_Enable();
        LCD_RS=1;
        LCD_RW=0;
        _nop_();
        Data_Port=dataW;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LCD_EN=0;
}
/****************初始化LCD*******************/
void Init_Lcd()
{
        Write_Command_LCD(0x38,1);
        Write_Command_LCD(0x08,1);
        Write_Command_LCD(0x01,1);
        Write_Command_LCD(0x06,1);
        Write_Command_LCD(0x0c,1);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_One_Char(u8 X,u8 Y,u8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_Command_LCD(X,0);
        Write_Data_LCD(DData);
}

//******************************显示在LCD的数据取位********************************//
void Conversion(u16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fanwei()
{
//        u16 i;
        int x=0,y=0,z=0;
        double angle=0;
    Delay_ms(200);
        Init_Lcd();
        Init_QMC5883();
        Delay_ms(300);
        Multiple_Read_QMC5883();                                      //连续读取三轴角度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Y轴
                x=BUF[1] << 8 | BUF[0];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最高有效位
                y=BUF[3] << 8 | BUF[2];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z=BUF[5] << 8 | BUF[4];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计算角度
                angle*=10;
                Conversion(angle);       //计算角度数据和显示
                Display_One_Char(2,0,'A');
                Display_One_Char(3,0,':');
                Display_One_Char(4,0,qian);
                Display_One_Char(5,0,bai);
                Display_One_Char(6,0,shi);
                Display_One_Char(7,0,'.');
                Display_One_Char(8,0,ge);
                Delay_ms(100);   //延时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0工作方式1
   EA=1;
   ET0=1;
   TR0=1;
   TH0=(65536-917)/256;      //1ms 进入一次中断
   TL0=(65536-917)%256;
}
void time0_stop()                         //关闭中断
{
  EA=0;
  ET0=0;
  TR0=0;

}
void chang_pwm1(u16 znum3,u16 ynum3)           //zum3,yum3为车速
{
    if(znum1>znum3)
             {
           zea=0;
           zeb=0;
          }
        else
          {
           zea=1;
           zeb=1;
          }
        if(ynum1>ynum3)
             {
           yea=0;
           yeb=0;
          }
        else
          {
           yea=1;
           yeb=1;
          }
        if(znum1>50)
        {
           znum1=0;
        }
        if(ynum1>50)
        {
           ynum1=0;
        }
}
void turn_right()
{
   chang_pwm1(20,10);                   //右拐
}
void turn_wei()                                   //变向
{
     zIN1=0;
     zIN2=1;
         yIN3=1;
     yIN4=0;
         zIN3=0;
     zIN4=0;
         yIN1=0;
     yIN2=0;
         chang_pwm1(10,10);
}
void go_straight()
{
   chang_pwm1(10,10);                   //直行
}
void init()                        //初始化
{
         yea=1;
     yIN1=1;
     yIN2=0;
     yIN3=1;
     yIN4=0;
      yeb=1;
          zea=1;
     zIN1=1;
     zIN2=0;
     zIN3=1;
     zIN4=0;
      zeb=1;
}
void main()
{
    while(1)
        {
           fanwei();
          if((qian!='2')||((bai!='4')&&(bai!='5')))
          {
                    init();
                 time0_init();
                 turn_wei();
          }
          else
          {
             init();
             time0_init();
                 go_straight();
          }
          time0_stop();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中断程序1
{
        TH0=(65536-917)/256;      //1ms 进入一次中断
    TL0=(65536-917)%256;
    znum1++;
        ynum1++;
}

网友A:
你试试把PWM调速部分单独取出来,另外写一个程序,看看能不能实现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