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l2003步进电机驱动的设计 含单片机程序 原理图

楼主:
Unl2003步进电机驱动的设计
电路原理图:

一、示例程序链接
P1.4-P1.7 连接A-D
步进电机连接uln2003右侧排针上的vcc、a、b、c、d
注意:步进电机必须连接供电端连接VCC
二、引脚说明
Uln2003左右两端的排针字母分别对应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1.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1f,0x3f,0x2f,0x6f,0x4f,0xcf,0x8f,0x9f};
uchar code REV[8]={0x9f,0x8f,0xcf,0x4f,0x6f,0x2f,0x3f,0x1f};
uchar rate ;
/********************************************************/
/*
/* 延时
/* 11.0592MHz时钟,
/*
/********************************************************/
void delayus(uint us)
{
        uint i,j;
        for (j=0;j<us;j++)
                for (i=0;i<12;i++);
}

void main()
{
        uchar i;
    P2=0x3F;
        while(1)
        {
                 for (i=0;i<8;i++)
                {
                         P1=FFW[i];//赋驱动值
                        delayus(500); //改变转速,不过不要超过步进电机的最快值  延时一下
                }

下载:

网友A(2018-12-26):
很有帮助

网友B(2019-12-04):
说的很详细,解决了我的需要,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