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T做下载器?

楼主:
请问下如果使CH340能够下载低电压的单片机,应该怎么弄?就是利用电脑普通usb接口,同时也能够给低电压单片机供电

网友A(2017-04-03):
可以参考下面的电路图做哦,USB-RX和USB-TX分别接单片机的RXD和TXD就可以了,可以实现供电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