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怎样省力的放置相同的电路?

楼主(2017-04-02):
我说的是原理图里面,比如说我常用到NE555的震荡电路,但每次画原理图时都要画我觉得有些麻烦,所以我想可不可以和做封装库那样把这个电路的所有器件和连接放在相同的位置,但里面的PCB元件导入PCB时我还是可以自由放置,使用时就可以和元件库里面的元件那样取出那样方便就好了。

网友A:
貌似没办法,你复制上一张图的不就行了

楼主:
hesihang
貌似没办法,你复制上一张图的不就行了

谢,但是如果上一张图我的工程选项卡里没有,这样还得去翻开工程文件,这样也岂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