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端口怎么无法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7-04-02):
本人是绝对的菜鸟,我采用的是如图所示的单片机系统(网上买的最小单片机系统,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当我在程序里设置单片机某个端口为低电平时,可是输出却任然是高电平(接负载了也没有用),望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当我把同样的单片机放到网上买的开发板上时没有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0;
sbit led3=P1^2;
sbit led5=P1^4;
sbit led7=P1^6;
void main()
{
led1=0;
led3=0;
led5=0;
led7=0;
P3=0;
while(1);
}

网友A:
上拉电阻没接吧

网友B:
单片机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C:
这样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P1和P3默认都是准双向IO,默认就是高电平,没有看到你说的如图所示哦,还是得看看电路图再说

网友D:
你下载其他程序试试

网友E:
是工程没有设置好,或没有把文件加入工程编译吧

网友F:
有的系统板是输出高电平是led亮吧,得看具体的原理图

网友G:
要看下你电路图接法,你也直接可以看下KEIL的软件仿真的管脚

网友H:
得先看看电路图

网友I:
对引脚赋值的话,普通I/o就是输出的高地电平

网友J:
先发原理图看看吧

网友K:
是不是文件没有重新编译,一直下载到单片机的是以前的HEX文件

网友L:
是否是接地端的问题?

网友M:
可能是上拉电阻的事吧,哪买的板子

网友N:
其中P3应该赋值16位进制吧,一般我的编写习惯为,P3=0X00;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后来查了一下,是因为从网上买的最小单片机系统有问题,重新买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O:
确定是否是与电源间电位差

网友P:
改16进制

网友Q:
需要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然后再开始查!

网友R: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有可能是你的工程没有建好,就是你编程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并且单片机复位后,io口默认是高电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S:
有的系统板是输出高电平是led亮

网友T:
先发一下原理图看看吧

网友U:
P3口,P1口内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V:
很可能是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S(2017-12-09):
是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W:
检查一下上下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W:
硬件上:检查一下上下拉电阻有没接错
软件上:P3=1试一下

网友X:
要看一下电路图,这个有可能和外电路有关,也有可能和上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