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尝试重新启动和重新连接连接线了,可还是不行 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7-04-02):
这个怎么解决?尝试重新启动和重新连接连接线了,可还是不行

楼主:
写芯片超时

网友A:
单独上面那块板的话是没戏看滴,实现不了你所期望的功能

网友B:
用什么串口驱动?有转换为TTL电平吗?

网友C:
怎么和电脑连接的?

网友D:
你确定接受和发送引脚没接反吗

网友E:
估计是你板子的问题,你先松开紧锁座,等出现正在连接时再合上紧锁座

网友F:
用ttl了没有,就一张这种图,答案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