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 咋用pretel99se啊

楼主(2017-04-02):
win7 64位的 怎么用pretel99se啊忘好心人指点  本人新手  谢谢

网友A:
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按照楼上的方法试试看,先谢谢了。

网友B:
用下最新版的Altium Designer,完美兼容

网友C:
解决Win7和Protel99SE不兼容最简单的方法

最近因为换了新的笔记本电脑,该死的没有WinXp的驱动,所以我打算打以后的操作系统换成了Win7。运气的是绝大部分以前使用的开发工具基本上都支持Win7,少部分换成版本就解决了问题。但是目前碰到了protel99se在Win7下不能导入库的问题。网上找了相关的资料,发现原因和一个在windows目录下的advpcb99se.ini文件有关。网上解决的办法是修改该文件,我感觉比较麻烦。我仔细比对了原先winxp电脑的文件和Win7的文件,文件里面就是多了几个自己的库的几个路径。于是我尝试着这么干:1、把winXp下用的advpcb99se.ini覆盖到win7下的同一个文件。2、把原先Winxp下的库文件拷贝到Win7下面同样的路径。

然后打开Protel看看问题就解决了没。哇!问题解决了

网友D:
99se太老了,试试它升级版Altium Design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