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锁相环如何控制无刷电机

楼主:
PLL锁相环如何控制无刷电机

网友A(2017-04-03):
  ML4425内置的锁相环可实现无位置电机的精确换相,但其PWM稳速控制只是-种开环PWM速度控制系统,即电机是由固定占控制比的PWM信号控制,系统本身无法响应速度的变化。因此,对于稳速精度要求很高的场所,ML4425是无法满足要求的。基于锁相环具有频率信号跟踪功能,本节提出了基于ML4425的锁相稳速法。此方法的中心思想是利用专用BLDCM控制芯片实现电机的PLL逻辑换相,再配合外部的速度锁相环控制电路,通过对设定的速度频率信号跟踪,实现电机高速高精度的稳速控制。
  ML4425在加速状态下,上三桥HC、HB、Ha和下三桥LA、LB、LC按照固定的逻辑换相顺序发出驱动信号,在此阶段,上桥和下桥的占空比均为100%,即单纯的逻辑换相信号。因此,在此阶段引人锁相环电路是较理想的。由于ML4425加速状态完成以后即进入PWM调速阶段,并产生固定的PWM信号控制电机运转,因此为了使锁相环不受此影响,必须设法使ML4425一直工作在加速状态下,不进人PWM调速阶段,根据ML4425本身的特性,只需保证ML4425的速度设定电压大于参考电压,即可使电机一直工作在加速状态下。为达到上述目的,本节使设定电压与参考电压相等。由于电机运行在30000r/min时,速度输出信号FG=12kHz,因此,必须经过4分频以使输人给TC9242的频率小于4kHz。在上述条件满足后,即可引入锁相环电路,具体接口电路框图如图1所示。
  本实验对象为三相Y形永磁无刷直流电机,额定电压为100V,极对数为4,电枢回路电阻RS=0.1Ω,如图1所示。图2,所示为电机运行在20000r/min情况下,ML4425速度输出信号FG波形;图3所示
  为系统锁定在20000r/min时电机转速随时闾变化图,从波形可知,电机锁相以后,稳速精高达2×10-4。
  图1    三相Y形无刷直流电机
  图2   ML4425速度输出信号FG
  图3   实验电机锁相稳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