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改进程序实现按钮开关长按实现大模式转换短按实现大模式里的小模式之间转换

楼主(2017-04-03):
长按控制照明与炫彩两个大模式之间的转换,短按实现转换后大模式里的小模式之间转换,开关要灵敏的控制LED模式的转换。求教各位,怎样改进来实现上述功能,请斧正。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k1=P2^0;
#define led0 P0
#define led1 P1
void delay(u16 i)     //普通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elayms(u16 z)  //延时1ms
{
u16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ruo()            //弱光照明
{
led0=0x00;
led1=0x00;
delay(5);
    led0=0x55;
led1=0xaa;
}
void liushui()      //流水灯
{
u8 j;
led0=0x01;
delay(20000);
for(j=0;j<8;j++)
    {
  led0=(0x01<<j);
     delay(20000);
}
led0=0x00;
led1=0x08;
delay(20000);
for(j=0;j<8;j++)
    {
  led1=(0x08>>j);
     delay(20000);
}
for(j=0;j<8;j++)
    {
  led1=(0x01<<j);
     delay(20000);
}
led0=0x08;
led1=0x00;
delay(20000);
for(j=0;j<8;j++)
    {
  led0=(0x08>>j);
     delay(20000);
}
}
void huxi()                 //呼吸灯
{
u16 cycle=400,pwm=0;//定义周期并复赋值
led1=0xff;
led0=0xff;
for(pwm=cycle-1;pwm>0;pwm--)//逐渐变暗
{
  led1=0xff;
  led0=0xff;
  delay(pwm);
  led1=0x00;
  led0=0x00;
  delay(cycle-pwm);
}
for(pwm=1;pwm<cycle;pwm++)//逐渐变亮
{
  led1=0x00;
  led0=0x00;
  delay(cycle-pwm);
  led1=0xff;
  led0=0xff;
  delay(pwm);
}
}
void sos()              //sos
{
led0=0xff;
led1=0xff;
delayms(3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ms(3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ms(3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ms(3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ms(1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ms(1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ms(100);
led0=0xff;
led1=0xff;
delayms(100);
  led0=0x00;
led1=0x00;
  delayms(300);
}
void zhaoming()
{
u8 k=0;
while(1)
{
  if(k1==0)
  {
   delayms(2000);
   if(k1==0)
   break;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if(++k>2)
    k=0;
    while(k1==0);
   }
   }
    switch(k)
  {
   case(0):
    led0=0x00;
    led1=0x00;break;
   case(1):
    ruo();break;
   case(2):
    led0=0x55;
    led1=0xaa;
  }
}
}
void xuancai()
{
u8 t=0;
while(1)
{
  if(k1==0)
  {
   delayms(2000);
   if(k1==0)
   break;
  }
  if(k1==0)
  {
   delay(500);
   if(k1==0)
   {
    if(++t>3)
    t=0;
    while(k1==0);
   }
   }
  switch(t)
  {
   case(0):
    liushui();break;
   case(1):
    huxi();break;
   case(2):
    sos();break;
   case(3):
    led0=0x00;
    led1=0x00;break;
   }
}
}
void main()
{
while(1)
{
  zhaoming();
  xuancai();
}
}

网友A:
if(key按下)
{
    计数器清零;        //计数器由计时器中断产生 2ms~5ms一个中断
    等待按键松开();
    if(按键松开)
    {
        if(计数器大于设定值)
        {
            长按标记置1;
        }        else
        {
            长按标记置0;
        }
    }

if(长按标记==1)
{
    后续程序();
}
else
{
    后续程序();
}

网友B:
我给你个网址:http://blog.csdn.net/streamlightcwm824/article/details/6545003,看了这个博客你应该会有所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ey按下)
{
    计数器清零;        //计数器由计时器中断产生 2ms~5ms一个中断

感谢你的建议,但大模式是由一组小模式组成的,是怎么编程实现长按使一组小模式转变为另一组小模式,短按实现该组内小模式之间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个网址:http://blog.csdn.net/streamlightcwm824/article/details/6545003,看了这个博客你应该会有 ...

哇,感谢,I g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个网址:http://blog.csdn.net/streamlightcwm824/article/details/6545003,看了这个博客你应该会有 ...

哇,thank you,I get

楼主:
引用 楼主:
哇,thank you,I get

这个有点卡呢,重复回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但大模式是由一组小模式组成的,是怎么编程实现长按使一组小模式转变为另一组小模式,短按 ...

把你要的功能详细描述一下 没太明白要切换什么 两组小功能 那不跟写个菜单一样了

楼主(2017-05-28):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的功能详细描述一下 没太明白要切换什么 两组小功能 那不跟写个菜单一样了

就是,和写菜单相似。长按是两个大类模式切换,就是照明和炫彩两个模式切换,短按就是在这两个模式中的某个模式中的功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的功能详细描述一下 没太明白要切换什么 两组小功能 那不跟写个菜单一样了

就是和写菜单类似,长按使照明和炫彩两个大模式相互转换,短按使在该模式下小功能(灯的照明样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