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下面电路图那么多电容电感的作用?求解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03):
从局部图上看不出来。
好像是滤波的。

网友B:
上图中的三极管基极接的是GND,发射极通过一个100欧的电阻接到STC15W204S的P3.3/INT1脚,三极管应该是起开关作用控制气泵的关断,但我就是不明白那么多电容电感是干嘛的?如果是滤波,那还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滤波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