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想自己制作单片机刷卡控制一电动箱门

楼主(2017-04-03):
求各位大侠帮忙指导我学习一下

一、功能块介绍

  • AC220V供电(如图电源部分);
  • 拨码开关8位,设定设备编号;
  • 刷卡器功能,识别身份;
  • 语音部分可设定8组语音,供设备运行在不同步骤时,语音播报;
  • 2位数码管,显示设定时间,用“按键+”和“按键—”来设定电机正转后的停止时间(单位秒),然后才有后续电机反转。
  • 电机控制部分,“M”表示电机,2线DC24V, “X”表示限位控制器,限位器用霍二开关,安装在一旋转的机构上,检测正传到位和反转到位信号。
  • 通讯部分,传递设备编号以及该设备用户的积分(积分存储在单片机芯片内),远程服务器可读取该信息并可消除部分积分(如 服务端因为某用户用积分兑换某东西后,剩余部分积分从新写入该用户账号下)。
    二、工作流程:

  • 第一步:用户用“积分卡”在“读卡器”上读卡识别。读卡识别成功后,语音会提示“识别成功,请选择功能”。触摸屏上首先一直显示一个画面不变,当刷卡识别后,会自动跳转到功能页面(积分查询投递)。如果不进行其他操作,系统会延迟10秒,再次返回首画面。
  • 第二步:用户可选择通过手按“查询”或“投放”两个实体键(按键1外接,按键2外接,如图)或触摸屏上的功能页面(积分查询投递)的动作来实现相应需求,如按“查询”键时,页面会进入积分查询页面,在积分查询页面“LED字幕屏或触摸屏”会显示目前的积分额,并语音提示“一切努力只为您参与,谢谢查询!”。在积分查询页面上有“返回”按键(返回到功能页面),当查询后不按“投递”功能,系统会延迟10秒,再次返回到首画面;如按“投放”键时,“LED字幕屏触摸屏”在功能页面下面会显示“您当前积分为***分(“***分”为读取该用户在单片机芯片内存储的积分数)”并语音提示“箱盖3秒后自动打开,注意安全,请投放。”(系统默认10秒完成即数码管设定的时间),10秒后语言提示“箱盖3秒后关闭,请注意安全”,当箱盖关闭后,LED字幕屏或触摸屏”显示“投放成功!您当前积分余额为***分(“***分”为读取该用户在单片机芯片内存储的本次累积的积分数)”,同时语音播报“积分成功!您当前积分为***(“***分”为读取该用户在单片机芯片内存储的本次累积的积分数),谢谢您参与!”延迟5秒返回到首画面。在投递功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点“积分查询”时,不在语音播报积分,仍然按照投递功能里面的语音顺序进行。
    注意

  • 积分必须是点了“投放”功能按键后,才会累加1次,一天一个用户最多累积2次,即使后面再开启按“投递”按键,不在累积。
  • “按键1外接”与“按键2外接”同触摸屏上的“积分查询”和“投递”功能一致。必须要刷卡识别身份后,该2个按键才会起作用。
  • 电机的控制,“X”表示限位控制器,限位器用霍二开关,安装在一旋转的机构上,检测正传到位和反转到位信号。2位数码管,用“按键+”和“按键—”来设定电机正转后的停止时间(单位 秒 ),然后才有后续电机反转。正转限位信号检测到后,立即停止电机正转,等待数码管显示的时间后,电机反转,当检测到反转限位信号后,电机停止1秒,然后再转动1秒,电机停止转动,表示此次投递完成,等待下次刷卡投递工作。
  • 如果采用其他牌子的工业触摸屏,与单片机通讯有几个结点。采用标准的ModBusRTU  RS485通讯,主要有与触摸屏通讯的设备地址1(非拨码开关的地址)。功能按钮的触发点,即数据地址如:数据查询要触发一个语音播报,如10001地址,“投递”10002地址.   “积分地址”40001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是说你做了什么,会什么,不然给人感觉就像伸手党,有谁愿意牺牲时间呢

网友B:
工作量不少啊!找代做吧!

楼主:
求求大侠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