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下这块板子焊接工艺是不是很差

楼主(2017-04-03):
各位大神好,我是新手,现在手里有块电路板,感觉用料还行,但这样的焊接工艺是不是太差了?麻烦不吝赐教。
图【1】:①锡是不是太少了,会否虚焊,而且焊歪了;②都碰到一起去了。
图【2】:③那个地方的绝缘沟槽都被DC母座的焊脚压在下面了,会不会造成短路;④锡是不是也太少了?
①②③④有无必要重焊,求各位多指教,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感觉不是很好,焊的不是很好,不是焊锡多,就是焊的歪。

网友B:
网上有许多比较好的板子,比如清翔的,或者郭天祥的都挺好的

网友C:
贴片器件间焊接尽量平行,USB脚焊点不饱满容易拔插时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很好,焊的不是很好,不是焊锡多,就是焊的歪。

麻烦对比看一下①③,元件焊脚都跨越绝缘沟槽了,会不会短路哦?

网友D:
这可能是个人学习爱好者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个人学习爱好者焊的吧

这个有问题的地方有无必要重焊,难度如何?

网友E:
能用就不是差

网友F:
有点烂啊,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