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显示求助

楼主(2017-04-03):
16x16点阵,STC89C52,74HC595,74HC154
由于本人小白,刚开始学习单片机。请各位帮我看一下,那里出错了,测试失败,多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P3^2;
sbit sc=P3^3;
sbit st=P3^4;
uchar e=0;
uchar data table[]=
{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char code zhimo[]=
        {//你
        0x00,0x01,0x06,0x1f,0xe0,0x02,0x04,0x18,0xf0,0x10,0x13,0x10,0x10,0x14,0x18,0x00,
        0x80,0x00,0x00,0xff,0x00,0x08,0x30,0xc0,0x02,0x01,0xfe,0x00,0x80,0x60,0x18,0x00,
};//纵向取模字节正序
void datbyte(uchar da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1;
        TH0=(65536-2500)/256;
        TL0=(65536-25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atbyte(~zhimo[e+16]);
                                        datbyte(~zhimo[e]);
                                        st=0;
                                        delay(5);
                                        st=1;
                                        P2=table[e];
                                        delay(2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500)/256;
        TL0=(65536-2500)%256;
        e++;
        if(e==17)
                {
                                e=0;
                }
}
void datbyte(uchar dat)//一个字节传输函数
{
        uchar a;
        st=1;
        sc=1;
        for(a=0;a<8;a++)
                {
                        ds=dat>>7;
                        dat<<=1;
                        sc=0;
                        _nop_();
                        _nop_();
                        sc=1;
                }
}

楼主:

原理图如上

网友A:
对照研究一下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电路设计…

595与164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研究一下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谢谢!我花了很长时间没找到原因,希望这次能找出来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花了很长时间没找到原因,希望这次能找出来是那里出了问题。

有什么问题还可咨询,zzlls@126.com

网友B(2017-05-24):
对照研究一下

网友C:
  P2=table[e];
P2用来干啥了?
不能直接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