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cxxx.h什么意思,如何使用,初学单片机

楼主(2017-04-03):
p18cxxx.h什么意思,如何使用,初学单片机

网友A:
这是头文件,应该是PIC单片机的吧,在使用时直接在开始位置添加语句:#include<P18CXXX.h>就可以了

网友B(2017-12-11):
#ifndef _P18CXXX_H
#define _P18CXXX_H

#if   defined(__18C658)
  #include <p18c658.h>
#elif defined(__18C858)
  #include <p18c858.h>
#elif defined(__18C601)
  #include <p18c601.h>
#elif defined(__18C801)
  #include <p18c801.h>
#elif defined(__18C242)
  #include <p18c242.h>
#elif defined(__18C252)
  #include <p18c252.h>
#elif defined(__18C442)
  #include <p18c442.h>
#elif defined(__18C452)
  #include <p18c452.h>
#elif defined(__18F242)
  #include <p18f242.h>
#elif defined(__18F248)
  #include <p18f248.h>
#elif defined(__18F252)
  #include <p18f252.h>
#elif defined(__18F258)
  #include <p18f258.h>
#elif defined(__18F442)
  #include <p18f442.h>
#elif defined(__18F448)
  #include <p18f448.h>
#elif defined(__18F452)
  #include <p18f452.h>
#elif defined(__18F458)
  #include <p18f458.h>
#elif defined(__18F1220)
  #include <p18f1220.h>
#elif defined(__18F1320)
  #include <p18f1320.h>
#elif defined(__18F2220)
  #include <p18f2220.h>
#elif defined(__18F2320)
  #include <p18f2320.h>
#elif defined(__18F2515)
  #include <p18f2515.h>
#elif defined(__18F2525)
  #include <p18f2525.h>
#elif defined(__18F2610)
  #include <p18f2610.h>
#elif defined(__18F2620)
  #include <p18f2620.h>
#elif defined(__18F4220)
  #include <p18f4220.h>
#elif defined(__18F4320)
  #include <p18f4320.h>
#elif defined(__18F4515)
  #include <p18f4515.h>
#elif defined(__18F4525)
  #include <p18f4525.h>
#elif defined(__18F4610)
  #include <p18f4610.h>
#elif defined(__18F4620)
  #include <p18f4620.h>
#elif defined(__18F6620)
  #include <p18f6620.h>
#elif defined(__18F6720)
  #include <p18f6720.h>
#elif defined(__18F8620)
  #include <p18f8620.h>
#elif defined(__18F8720)
  #include <p18f8720.h>
#elif defined(__18F2439)
  #include <p18f2439.h>
#elif defined(__18F4439)
  #include <p18f4439.h>
#elif defined(__18F2539)
  #include <p18f2539.h>
#elif defined(__18F4539)
  #include <p18f4539.h>
#elif defined(__18F8520)
  #include <p18f8520.h>
#elif defined(__18F6520)
  #include <p18f6520.h>
#elif defined(__18F8680)
  #include <p18f8680.h>
#elif defined(__18F6680)
  #include <p18f6680.h>
#elif defined(__18F8585)
  #include <p18f8585.h>
。。。。。。自动选择P18系列的头文件

网友C:
这是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