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光敏模块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7-04-03):
怎样才能使光敏模块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光敏模块输出的信号是0或者1两种电平, 程序检测0和1电平,然后控制电机

网友C:
你的直流电机是用什么电路驱动的呢,桥式电路?

网友D:
光敏模块输出的信号是0或者1,相当于一个按键开关。

网友E:
直接用单片机检测光敏模块0或1,就像开关控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直流电机是用什么电路驱动的呢,桥式电路?

l2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

用一个光敏电阻模块    有光时电机正转   无光时电机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模块输出的信号是0或者1两种电平, 程序检测0和1电平,然后控制电机

用一个  实现两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敏模块输出的信号是0或者1,相当于一个按键开关。

我是知道    有什么办法能将      高电平改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单片机检测光敏模块0或1,就像开关控制一样

怎样才能将  高电平改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光敏电阻模块    有光时电机正转   无光时电机反转

有光时为低电平    电机正转    无光时怎样利用电阻实现电机反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一个  实现两种功能

用一个反相器就可。4069或一个三极管反相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知道    有什么办法能将      高电平改为低电平

用一个反相器就可。4069或一个三极管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反相器就可。4069或一个三极管反相器

能说一下三极管反向电路的原理吗

网友C:
假设你的直流电机两条线接到L298的OUT1和OUT2,L298的IN1和IN2分别接到单片机P1^0,P1^1,即定义INT1 = P1……0;sbit IN2 = P1^1; 那么,测光敏模块输出1时,IN1 = 1; IN2 = 0; 测光敏模块输出0时,IN1 = 0; IN2 =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你的直流电机两条线接到L298的OUT1和OUT2,L298的IN1和IN2分别接到单片机P1^0,P1^1,即定义INT1 = P ...

程序如何实现啊

楼主:
还有    怎样实现限位开关  即达到一个点后 停止   用继电器吗   L298能直接和继电器连接吗

网友C:
就是个桥式驱动原理,
IN1 = 1; IN2 = 0; //电机正转
IN1 = 0; IN2 = 1;//反转,

限位开关可以用鼠标轻触按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三极管反向电路的原理吗

看样子你没学过电子技术,搞单片机就吃力了。不过,电路图还是传给你。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1516-5)机械工业出版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你没学过电子技术,搞单片机就吃力了。不过,电路图还是传给你。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数字电子 ...

UI是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你的直流电机两条线接到L298的OUT1和OUT2,L298的IN1和IN2分别接到单片机P1^0,P1^1,即定义INT1 = P ...

我也是这样写的,但是电机通电后就一直停不下来了,      有什么办法能实现电机的限位开关吗

网友D:
你的基础太差,问的问题简直是一张白纸,建议你不要搞单片机,除非你下决心从最基础学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写的,但是电机通电后就一直停不下来了,      有什么办法能实现电机的限位开关吗

你要怎么限位,使电机在导轨上运动使不越界?还是电机轴只能在某一角度范围内转动?

网友F:
光敏输出的是一个模拟量,用AD采样或者电压比较器,输出一个逻辑控制电机。

网友G:
搭个半桥就可以了

网友H: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接法是怎样的?

网友I:
可是使用l298集成电路驱动,也可以使用4只三极管组成桥电路驱动(可以参考玩具遥控汽车)。控制电路才用比较电路即可。总之,很简单的。

网友J(2019-05-09):
用单片机控制正反转,但是光敏的数字输出只有0和1,停止什么的不太好用光敏,如果由模拟输出再转数字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