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led亮了后,一连着单片机就亮,怎么办?

楼主(2017-04-03):
自从led亮了后,一连着单片机就亮,怎么办

网友A:
控制的IO口没翻转

网友B:
单片机还是有程序的,io口有点位所以就亮啊

网友C:
没听懂什么意思

网友D:
程序已经写入单片机,把该IO输出代码重写后,重新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D:
程序已经写入单片机,把该IO输出代码重写

网友E:
什么意思?单片机上电后连接LED的引脚输出高电平,你在程序里设置一下

网友F:
你用的啥单片机

网友G:
重新写代码进去

网友H:
现在的芯片里存储了你烧录的程序,可以不用管,想再写别的,再次烧入就行了

网友I:
程序烧在里面了所以一直维持电平

网友J:
把里面那个程序数据用下一个程序覆盖掉就可以了

网友K:
是不是因为led所接的io口接了上拉电阻了?

网友L:
强制给连led那个引脚拉低试试

网友M:
你这样很明显哪里程序出错了,直一直通

网友N:
要看你的开发版,如果IO脚输出高电平亮,那你就重新给他一个低电平就不亮了,如果IO脚输出低电平亮,那你就重新给他一个高电平就不亮了。

网友O:
你没表达清楚啊,是程序要求LED怎么亮。上电亮还是延时亮 还是控制亮?

网友P:
正常现象,拔了相关的跳线帽就不亮了

网友Q:
控制对应的单片机I/O口输出个相反的电平就行

网友R:
控制的IO口没翻转.再次烧入.

网友S:
1.查看硬件有无损坏

网友S:
1.查看硬件有无损坏   2.查看所给的电平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