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单片机的新手,从网上搜了个程序,编译后也没有错误,但是生成不了hex文件’

楼主:
我是单片机的新手,从网上搜了个程序,编译后也没有错误,但是生成不了hex文件’

网友A(2017-04-03):
要么是没设置好这个生成选项,要么是你不知道 hex 文件放置在哪个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没设置好这个生成选项,要么是你不知道 hex 文件放置在哪个文件夹

一步步弄得亚

网友A:
如图设置好后 hex 一般放在 objects 文件夹里

网友C:
你有没有点击生成hex文件啊

网友C:
如果没有点击生成hex文件就不会生成

网友D:
三楼给出了答案,我细化一下,如图

网友E:
就楼上的做法,开始我也不会,百度看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