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成功产生PWM波的方法 含源代码

楼主:
PWM 是“脉冲宽度调制”的意思。
PWM 实际上是在单片机的某个引脚输出一系列的矩形波,其周期一般是固定的;而其高电平、低电平所占用的时间,是可以受控调整的。
高电平与周期占用的时间之比,称为占空比,其值为0~1之间。
PWM 的应用很广,简单的说,它可以控制灯光的亮度、可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甚至还可以输出语音信号。
新型的单片机,往往都含有硬件的 PWM 模块,编写程序就很简单;而老式的MCS-51系列,就不具备这个条件。
其实,在没有 PWM 硬件的单片机上实现 PWM,也并不难,只需一个定时器,令其工作在中断方式即可。

题目:AT89C52单片机输出可调 PWM 波。
要求:
1。单片机的晶振是12MHz,输出周期为1s。
2。用两个开关控制占空比的增加和减少,分20等级。
针对这个题目,做而论道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电路:
 在 P2 口的 8 条线输出 PWM 波形;
 在 /INT1、/INT0 外接了两个按键,用来调整占空比;
 在 P0 口外接了两个 BCD 数码显示器,用来显示当前的占空比的等级。
 实验的时候,可以使用示波器来观察 P2 口输出的波形。
 如果把 PWM 波形的频率提高,也可以用 LED 观察到渐亮渐暗的效果,目前看,只是闪烁的时间发生变化。

电路以及仿真效果如下图: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a, b;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0定时方式1
             TH0 = (65536-50000) / 256;   //50ms@12MHz
             TL0 = (65536-50000) % 256;
             TR0 = 1;

             ET0 = 1;
             EX0 = 1; EX1 = 1;
             IT0 = 1; IT1 = 1;
             EA = 1;

             a = 0;
             b = 10;
             while(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65536-50000) % 256;
             TH0 = (65536-50000) / 256;   //50ms@12MHz
             a++;
             if(a == 20) a = 0;           //在这里调整周期.
             if(a < b) P2 = 0xff;        //在这里调整占空比.
             else   P2 = 0x00;
             P0 = ((b / 10) << 4) + b % 10; //显示占空比等级
    }
    //------------------------------------------
    void X0_INT() interrupt 0
    {
             b++;
             if(b > 19) b = 19;           //占空比等级最大为19
    }
    //------------------------------------------
    void X1_INT() interrupt 2
    {
             b--;
             if(b < 1) b = 1;             //占空比等级最小为1.
    }

以上代码下载:

网友A(2017-04-04):
看了帖子有点启发,感谢分享

网友B(2017-09-27):
能不能把所有的代码发给我看看

网友C(2018-01-24):
第一次,多谢啦

网友C:
哥,代码不全啊,附件

网友D(2018-03-09):
附件的代码不全啊

网友E:
请问为什么我生成的方波是斜的?

网友F(2018-07-02):
这b太黑了就差两行

网友G:
楼主请问怎么把占空比的值显示在液晶屏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b太黑了就差两行

就差一黑币,难受

网友G:
楼主,占空比等级怎么显示到1602里?求教。。

网友G:
若改成lcd显示欲望比什么

网友H(2018-12-05):
stc89c51

网友I(2019-01-22):
你好,在仿真电机在最大的占空时的速度看起来有点慢,怎样可以调快点

网友J(2019-07-08):
请问接lcd又该如何接呢

网友K:
代码不全,没看就损失几个币

网友L:
我用STC15的硬件PWM可以做到带加减速缓冲带动2DM556的驱动2000的细分空转工作在1000RPM,快还是慢啊?

网友M(2020-11-22):
感谢楼主,很有启发

网友N:
就这水平,坑我5黑币,就一个框架,还不如自己写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就差一黑币,难受

有币也是白给的程序包里啥都没有

网友O:
能退币吗!最后5个币给他收走了

网友P:
液晶屏显示怎么做的啊

网友Q:
额 想法是好的。这种事情我也做过,但是后边很少做这种事情,原因下边解释。
凡是利用定时器io口翻转的方式实现了PWM,频率越高,频繁的中断会占用alu。
如果框架搭的不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真的除非是你真的只用单片机实现一个功能。
想法有两种。
1。短时间的定时器,中断时间是 100us,甚至更短,中断一个周期计数,一个占空比计数。
2。调整中断时间,也就是定时器,code主体中,调整进入中断的时间。
无论是怎么样,只要是用定时器中断做的pwm。理解之后code怎么实现是看个人的编程习惯,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