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直接输出姿态角,无需卡尔曼 MSP430主控

楼主:
用了6050,我得说明几点,,一 ,关于姿态角解算,你可以卡尔曼,也可以直接算i四元数再结算,其中区别请看源程序,
二、dmp、dmp很简单、但是、需要具有iic的 接口 、能懂吗? 需要有推挽输出能力的iic接口、不是模拟iic、我被这个气死了 !!!!!!!!!!!!!!
三、我懒得去整理  、直接打包上传的三个文件  有点乱、时间紧迫也没有去美化、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三种用法、如果自己用时哪里有问题  、请注意分析源代码 的计算原理、强调一点、iic 没成功是因为 149没有iic 、对于这个我也是日了狗、我的设置是全部可以参考的

这个是别人的资料:

MSP430单片机主程序:
#include <msp430f149.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1602.c"
#include "mpu6050.c"
#include "mpu60500.h"
#include "mpu60500.c"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mpuiic.c"
#include "IOI2C.h"
#include "IOI2C.c"
#include "dmpKey.h"
#include "dmpmap.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c"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
#include "kaerman.c"

struct quaternion{
  float w;
  float x;
  float y;
  float z;
}quaternion;

float gyr[3],acc[3];
float Pitch=1.0,Roll,Yaw ;
//q30格式,long转float时的除数.
#define q30  1073741824.0f

void mix_gyrAcc_crossMethod(struct quaternion *attitude,const float gyr[3],const float acc[3],float interval);
void quaternion_normalize(struct quaternion*q);

void main()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InitMPU6050();
  uchar e=mpu_dmp_init();
  float yy=e*1.0;
  delay_ms(300);
  /*
  P1DIR|=0x01;
  P1OUT&=0XFE;
  TA0CCTL1=OUTMOD_7+CCIE;
  TACTL=TASSEL_2+MC_1+TAIE;
  TA0CCR0=655;
  TA0CCR1=654;

  */
//float aaa=0.0,bbb=0.0,ccc=0.0;
  quaternion.w=1;
  quaternion.x=0;
  quaternion.y=0;
  quaternion.z=0;

  _EINT();
  while(1)
  {

    Disp(yy,0,0);

    /*
    gyr[0]=-GetData(GYRO_XOUT_H)/16.4;
    gyr[1]=-GetData(GYRO_YOUT_H)/16.4;
    gyr[2]=-GetData(GYRO_ZOUT_H)/16.4;
    acc[0]=GetData(ACCEL_XOUT_H)/16384;
    acc[1]=GetData(ACCEL_YOUT_H)/16384;
    acc[2]=GetData(ACCEL_ZOUT_H)/16384;

    Disp(Pitch,0,0);
    Disp(Roll,7,0);
    Disp(Yaw,0,1);
    Disp(quaternion.z,7,1);
    mpu_dmp_get_data(&aaa,&bbb,&ccc);
    Disp(aaa,0,0);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0,0);        //显示X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YOUT_H),5,0);        //显示Y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ZOUT_H),10,0);        //显示Z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XOUT_H),0,1);                //显示X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YOUT_H),5,1);                //显示Y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ZOUT_H),10,1);                //显示Z轴角速度 */
  }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void)
{
  P1OUT|=0X01;
  if(TAIV==2)
  {_NOP();}

  mix_gyrAcc_crossMethod(&quaternion,gyr,acc,0.01);
}

*/

void mix_gyrAcc_crossMethod(struct quaternion *attitude,const float gyr[3],const float acc[3],float interval)
{
  const static float FACTOR = 0.001;//取接近0的数
  //
  float w_q = attitude->w;
  float x_q = attitude->x;
  float y_q = attitude->y;
  float z_q = attitude->z;
  float x_q_2 = x_q * 2;
  float y_q_2 = y_q * 2;
  float z_q_2 = z_q * 2;
  //
  // 加速度计的读数,单位化。
  float a_rsqrt = sqrt(acc[0]*acc[0]+acc[1]*acc[1]+acc[2]*acc[2]);
  float x_aa = acc[0] * a_rsqrt;
  float y_aa = acc[1] * a_rsqrt;
  float z_aa = acc[2] * a_rsqrt;   //加速度计测量出的加速度向量(载体坐标系下)
  //
  // 载体坐标下的重力加速度向量,单位化。
  float x_ac = x_q*z_q_2 - w_q*y_q_2;
  float y_ac = y_q*z_q_2 + w_q*x_q_2; //通过四元数旋转矩阵与地理坐标系下的重力加速度向量[0 0 0 1]叉乘得到载体坐标系下的重力加速度向量
  float z_ac = 1 - x_q*x_q_2 - y_q*y_q_2;//(主要)角速度计测出的四元数表示的载体坐标系下的重力加速度向量(这里已转换成载体坐标系下)
  //
  // 测量值与常量的叉积。
  float x_ca = y_aa * z_ac - z_aa * y_ac;
  float y_ca = z_aa * x_ac - x_aa * z_ac;
  float z_ca = x_aa * y_ac - y_aa * x_ac;//角速度计测出的角度误差,叠加的FACTOR大小可以实验试凑
  //
  // 构造增量旋转。
  float delta_x = gyr[0] * interval / 2 + x_ca * FACTOR;
  float delta_y = gyr[1] * interval / 2 + y_ca * FACTOR;
  float delta_z = gyr[2] * interval / 2 + z_ca * FACTOR;
  //
  // 融合,四元数乘法。
  attitude->w = w_q         - x_q*delta_x - y_q*delta_y - z_q*delta_z;
  attitude->x = w_q*delta_x + x_q         + y_q*delta_z - z_q*delta_y;
  attitude->y = w_q*delta_y - x_q*delta_z + y_q         + z_q*delta_x;
  attitude->z = w_q*delta_z + x_q*delta_y - y_q*delta_x + z_q;
  quaternion_normalize(attitude);//归一化
  float q0=0.0,q1=0.0,q2=0.0,q3=0.0;
  q0=attitude->w;
  q1=attitude->x;
  q2=attitude->y;
  q3=attitude->z;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

void quaternion_normalize(struct quaternion*q)
{
  float qlength_inv = 1.0/(sqrt(q->w*q->w + q->x*q->x + q->y*q->y + q->z*q->z));
  //这里只应该开根号x*x+y*y+z*z
  // now normalize
  q->w=q->w*qlength_inv;
  q->x=q->x*qlength_inv;
  q->y=q->y*qlength_inv;
  q->z=q->z*qlength_inv;

}

自己做的程序:

网友A(2017-10-15):
正在研究了,借鉴一下。

网友B(2017-11-17):
我找了很久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C(2018-04-25):
正好需要 下载看看  谢谢

网友D:
资料很好啊, 谢谢分享

网友E:
不好意思,本人小白,请问模拟IIC是什么啊

网友F(2018-09-20):
四元素算法,由于迭代导致欧拉角一直更新,换句话说欧拉角经过一定时间才会稳定,楼主是怎样使用的呢

网友G(2019-03-08):
我也想知道四元数和卡尔曼滤波的问题。。。
还有那个iic,现在有点晕乎乎的

网友H(2019-08-27):
哇,楼主好人啊。感谢感谢

网友I(2019-09-29):
这个好高大上呢,正在计算,不过都能采集出来了,线支持一下。

网友J(2021-04-09):
多谢分享,最近正在学习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