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怎样用按键实现箭头上下移动

楼主(2017-04-04):
12864怎样用按键实现箭头上下移动,求大神告知,最好有程序

网友A:
我想思路应该是:主程序主要显示你需要显示的内容及控制,其中包含若干中断;其中一个中断用来实现你需要的箭头上下、左右移动(按一次,移动一个规定距离)。

网友B:
这个程序不容易,有相当的难度。
十几年前,做过一个方案用于12864屏的各种汉字显示输入界面,构思巧妙,但程序难(涉及:输入定位,上下右上移动,数据+-,修改,输入闪动),就不向初学者细说了。构思说一下,供参考:
1、做一个显示“指针”指向屏中的显示位置。对于汉字显示:一个字节够用了。
2、做一个显示“字典”标出每个显示位的特点:本显示位是不是可输入位,在屏的最左、最右、最上、最下、中间。(每个显示位可标记8个特征点,用了五个)。一种显示界面对应需要一个“字典”,也就是一个“数组”。屏上有多少字“字典”就需要多少字节,对于汉字显示:8*4=32字节。
操作:
输入键值后,先依“指针”查“字典”,以得到:“指针”是否停留在“可输入的”位置上,是否可以“上下左右”移动,以决定输入键值后的执行对策(输入数据,修改“指针”上下左右移动,是否可以进行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不容易,有相当的难度。
十几年前,做过一个方案用于12864屏的各种汉字显示输入界面,构思巧妙, ...

。。。。。。,看懂都觉得困难。。。。。。。

网友C(2017-07-30):
下载个万年历那个例程学习下可能对你有用,里面涉及有移动光标选择菜单的程序

网友D(2020-01-17):
正在做这个,看回复的编程思路,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