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602只显示方格不显示文字

楼主:
1602只显示方格不显示文字。昨天我弄得时候还可以显示今天就不行了,首先我确定接线什么的无误,因为这是开发板直接插上就行,其次我也调过变阻器了只有方格明暗变化,文字依旧不显示。我把厂家给的代码也附上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bit BOOL ;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p = P2^2;

BYTE code dis1[] = {"WELCOME! Zhi Jie"};
BYTE code dis2[] = {"ELECTRONICS TECH"};

delay(BYTE ms)
{                                                        // 延时子程序
        BYTE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BYTE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pos(BYTE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BYTE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delay(1);
        lcd_wcmd(0x0c);
        delay(1);
        lcd_wcmd(0x06);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main()
{
        BYTE i;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 显示字符"WELCOME! Zhi Jie"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 显示字符"ELECTRONICS TECH"
                i++;
        }
        while(1);
}

网友A(2017-04-05):
继续检查实物吧,程序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