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53裸机程序 stm32 MP3音乐播放器源代码

楼主:
基于vs1053 的音乐播放器。可以播放MP3格式的音频文件.

完整源码下载:

下面是VS1053 MP3播放程序的主要部分预览(stm32单片机主控):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VS1053.h"
#include "flac.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string.h"
//VS1053默认设置参数
_vs1053_obj vsset=
{
        220,        //音量:220
        6,                //低音上线 60Hz
        15,                //低音提升 15dB
        10,                //高音下限 10Khz
        15,                //高音提升 10.5dB
        0,                //空间效果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endByte
* Description    : Sends a byte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byte
*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 Input          : byte : byte to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byte.
*******************************************************************************/
unsigned char SPI2_Read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VS_SPI,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VS_SPI, writedat);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VS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VS_SPI);
}

////////////////////////////////////////////////////////////////////////////////
//移植时候的接口
//data: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VS_SPI_ReadWriteByte(u8 data)
{
        return SPI2_ReadWriteByte(data);
}
static void SPI_SetSpeed(u8 SpeedSet)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2->CR1&=0XFFC7;
        SPI2->CR1|=SpeedSet;
        SPI_Cmd(SPI2,ENABLE);
}

void VS_SPI_SpeedLow(void)
{
        SPI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32);//设置到低速模式
}

void VS_SPI_SpeedHigh(void)
{
        SPI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设置到高速模式
}
//初始化VS1053的IO口
void VS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VS_SPIGPIO_CLK|VS_GPIO_DREQ_CLK|VS_GPIO_RST_CLK|VS_GPIO_XDCS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S_DREQ;                                 //DRE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VS_GPIO_DREQ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S_RST;         //PB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VS_GPIO_RS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TM32 SPI2接口*/
        RCC_APB1PeriphClockCmd(VS_SPI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S_SCLK | VS_MISO | VS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输出
        GPIO_Init(VS_SPI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S_X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免输出
        GPIO_Init(VS_SPI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VS_XD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免输出
        GPIO_Init(VS_GPIO_XD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2 配置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VS_SPI,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 SPI2 */
        SPI_Cmd(VS_SPI, ENABLE);
        SPI2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
//软复位VS10XX
void VS_Soft_Reset(void)
{
        u8 retry=0;
        while(VS_DREQ_IN==0);                                         //等待软件复位结束
        VS_SPI_ReadWriteByte(0Xff);                        //启动传输
        retry=0;
        while(VS_RD_Reg(SPI_MODE)!=0x0800)        // 软件复位,新模式
        {
                VS_WR_Cmd(SPI_MODE,0x0804);                // 软件复位,新模式
                Delay_ms(2);//等待至少1.35ms
                if(retry++>100)break;
        }
        while(VS_DREQ_IN==0);//等待软件复位结束
        retry=0;
        while(VS_RD_Reg(SPI_CLOCKF)!=0X9800)//设置VS1053的时钟,3倍频 ,1.5xADD
        {
                VS_WR_Cmd(SPI_CLOCKF,0X9800);        //设置VS1053的时钟,3倍频 ,1.5xADD
                if(retry++>100)break;
        }
        Delay_ms(20);
}
//硬复位MP3
//返回1:复位失败;0:复位成功
u8 VS_HD_Reset(void)
{
        u8 retry=0;
        VS_RST_CLR;
        Delay_ms(20);
        VS_XDCS_SET;//取消数据传输
        VS_XCS_SET;//取消数据传输
        VS_RST_SET;
        while(VS_DREQ_IN==0&&retry<200)//等待DREQ为高
        {
                retry++;
                Delay_us(50);
        };
        Delay_ms(20);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正弦测试
void VS_Sine_Test(void)
{
        VS_HD_Reset();
        VS_WR_Cmd(0x0b,0X2020);          //设置音量
        VS_WR_Cmd(SPI_MODE,0x0820);//进入VS10XX的测试模式
        while(VS_DREQ_IN==0);     //等待DREQ为高
        //printf("mode sin:%x\n",VS_RD_Reg(SPI_MODE));
        //向VS1053发送正弦测试命令:0x53 0xef 0x6e n 0x00 0x00 0x00 0x00
        //其中n = 0x24, 设定VS1053所产生的正弦波的频率值,具体计算方法见VS1053的datasheet
        VS_SPI_SpeedLow();//低速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VS_SPI_ReadWriteByte(0x53);
        VS_SPI_ReadWriteByte(0xef);
        VS_SPI_ReadWriteByte(0x6e);
        VS_SPI_ReadWriteByte(0x24);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100);
        VS_XDCS_SET;
    //退出正弦测试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VS_SPI_ReadWriteByte(0x45);
        VS_SPI_ReadWriteByte(0x78);
        VS_SPI_ReadWriteByte(0x69);
        VS_SPI_ReadWriteByte(0x74);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100);
        VS_XDCS_SET;

//  //再次进入正弦测试并设置n值为0x44,即将正弦波的频率设置为另外的值
//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        VS_SPI_ReadWriteByte(0x53);
//        VS_SPI_ReadWriteByte(0xef);
//        VS_SPI_ReadWriteByte(0x6e);
//        VS_SPI_ReadWriteByte(0x44);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Delay_ms(100);
//         VS_XDCS_SET;
//    //退出正弦测试
//    VS_XDCS_CLR;//选中数据传输
//        VS_SPI_ReadWriteByte(0x45);
//        VS_SPI_ReadWriteByte(0x78);
//        VS_SPI_ReadWriteByte(0x69);
//        VS_SPI_ReadWriteByte(0x74);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        Delay_ms(100);
//        VS_XDCS_SET;
}
//ram 测试
//返回值:RAM测试结果
// VS1053如果得到的值为0x83FF,则表明完好;
u16 VS_Ram_Test(void)
{
        VS_HD_Reset();
        VS_WR_Cmd(SPI_MODE,0x0820);// 进入VS10XX的测试模式
        while (VS_DREQ_IN==0); // 等待DREQ为高
        VS_SPI_SpeedLow();//低速
        VS_XDCS_CLR;                      // xDCS = 1,选择VS10XX的数据接口
        VS_SPI_ReadWriteByte(0x4d);
        VS_SPI_ReadWriteByte(0xea);
        VS_SPI_ReadWriteByte(0x6d);
        VS_SPI_ReadWriteByte(0x54);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VS_SPI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ms(150);
        VS_XDCS_SET;
        return VS_RD_Reg(SPI_HDAT0);// VS1053如果得到的值为0x83FF,则表明完好;
}
//向VS1053写命令
//address:命令地址
//data:命令数据
void VS_WR_Cmd(u8 address,u16 data)
{
        while(VS_DREQ_IN==0);//等待空闲
        VS_SPI_SpeedLow();//低速
        VS_XDCS_SET;
        VS_XCS_CLR;
        VS_SPI_ReadWriteByte(VS_WRITE_COMMAND);//发送VS10XX的写命令
        VS_SPI_ReadWriteByte(address);         //地址
        VS_SPI_ReadWriteByte(data>>8);         //发送高八位
        VS_SPI_ReadWriteByte(data);                 //第八位
        VS_XCS_SET;
        VS_SPI_SpeedHigh();                                //高速
}
//向VS10XX写数据
//data:要写入的数据
void VS_WR_Data(u8 data)
{
        VS_SPI_SpeedHigh();//高速,对VS1003B,最大值不能超过36.864/4Mhz,这里设置为9M
        VS_XDCS_CLR;
        VS_SPI_ReadWriteByte(data);
        VS_XDCS_SET;
}
//读VS10XX的寄存器
//address: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值
//注意不要用倍速读取,会出错
u16 VS_RD_Reg(u8 address)
{
        u16 temp=0;
  while(VS_DREQ_IN==0);//非等待空闲状态
        VS_SPI_SpeedLow();//低速
        VS_XDCS_SET;
        VS_XCS_CLR;
        VS_SPI_ReadWriteByte(VS_READ_COMMAND);        //发送VS10XX的读命令
        VS_SPI_ReadWriteByte(address);               //地址
        temp=VS_SPI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高字节
        temp=temp<<8;
        temp+=VS_SPI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低字节
        VS_XCS_SET;
        VS_SPI_SpeedHigh();//高速
   return temp;
}
//读取VS10xx的RAM
//addr:RAM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值
u16 VS_WRAM_Read(u16 addr)
{
        u16 res;
        VS_WR_Cmd(SPI_WRAMADDR, addr);
        res=VS_RD_Reg(SPI_WRAM);
        return res;
}
//写VS10xx的RAM
//addr:RAM地址
//val:要写入的值
void VS_WRAM_Write(u16 addr,u16 val)
{
        VS_WR_Cmd(SPI_WRAMADDR,addr);        //写RAM地址
        while(VS_DREQ_IN==0);                                 //等待空闲
        VS_WR_Cmd(SPI_WRAM,val);                 //写RAM值
}
//设置播放速度(仅VS1053有效)
//t:0,1,正常速度;2,2倍速度;3,3倍速度;4,4倍速;以此类推
void VS_Set_Speed(u8 t)
{
        VS_WRAM_Write(0X1E04,t);                //写入播放速度
}
//FOR WAV HEAD0 :0X7761 HEAD1:0X7665
//FOR MIDI HEAD0 :other info HEAD1:0X4D54
//FOR WMA HEAD0 :data speed HEAD1:0X574D
//FOR MP3 HEAD0 :data speed HEAD1:ID
//比特率预定值,阶层III
const u16 bitrate[2][16]=
{
{0,8,16,24,32,40,48,56,64,80,96,112,128,144,160,0},
{0,32,40,48,56,64,80,96,112,128,160,192,224,256,320,0}
};
//返回Kbps的大小
//返回值:得到的码率
u16 VS_Get_HeadInfo(void)
{
        unsigned int HEAD0;
        unsigned int HEAD1;
        HEAD0=VS_RD_Reg(SPI_HDAT0);
  HEAD1=VS_RD_Reg(SPI_HDAT1);
  //printf("(H0,H1):%x,%x\n",HEAD0,HEAD1);
        switch(HEAD1)
        {
                        case 0x7665://WAV格式
                        case 0X4D54://MIDI格式
                        case 0X4154://AAC_ADTS
                        case 0X4144://AAC_ADIF
                        case 0X4D34://AAC_MP4/M4A
                        case 0X4F67://OGG
                        case 0X574D://WMA格式
                        case 0X664C://FLAC格式
                        {
                                        //printf("HEAD0:%d\n",HEAD0);
                                        HEAD1=HEAD0*2/25;//相当于*8/100
                                        if((HEAD1%10)>5)return HEAD1/10+1;//对小数点第一位四舍五入
                                        else return HEAD1/10;
                        }
                        default://MP3格式,仅做了阶层III的表
                        {
                                        HEAD1>>=3;
                                        HEAD1=HEAD1&0x03;
                                        if(HEAD1==3)HEAD1=1;
                                        else HEAD1=0;
                                        return bitrate[HEAD1][HEAD0>>12];
                        }
        }
}
//得到平均字节数
//返回值:平均字节数速度
u32 VS_Get_ByteRate(void)
{
        return VS_WRAM_Read(0X1E05);//平均位速
}
//得到需要填充的数字
//返回值:需要填充的数字
u16 VS_Get_EndFillByte(void)
{
        return VS_WRAM_Read(0X1E06);//填充字节
}
//发送一次音频数据
//固定为32字节
//返回值:0,发送成功
//                 1,VS10xx不缺数据,本次数据未成功发送
u8 VS_Send_MusicData(u8* buf)
{
        u8 n;
        if(VS_DREQ_IN!=0)  //送数据给VS10XX
        {
                VS_XDCS_CLR;
        for(n=0;n<32;n++)
                {
                        VS_SPI_ReadWriteByte(buf[n]);
                }
                VS_XDCS_SET;
        }else return 1;
        return 0;//成功发送了
}
//切歌
//通过此函数切歌,不会出现切换“噪声”
void VS_Restart_Play(void)
{
        u16 temp;
        u16 i;
        u8 n;
        u8 vsbuf[32];
        for(n=0;n<32;n++)vsbuf[n]=0;//清零
        temp=VS_RD_Reg(SPI_MODE);        //读取SPI_MODE的内容
        temp|=1<<3;                                        //设置SM_CANCEL位
        temp|=1<<2;                                        //设置SM_LAYER12位,允许播放MP1,MP2
        VS_WR_Cmd(SPI_MODE,temp);        //设置取消当前解码指令
        for(i=0;i<2048;)                        //发送2048个0,期间读取SM_CANCEL位.如果为0,则表示已经取消了当前解码
        {
                if(VS_Send_MusicData(vsbuf)==0)//每发送32个字节后检测一次
                {
                        i+=32;                                                //发送了32个字节
                           temp=VS_RD_Reg(SPI_MODE);        //读取SPI_MODE的内容
                        if((temp&(1<<3))==0)break;        //成功取消了
                }
        }
        if(i<2048)//SM_CANCEL正常
        {
                temp=VS_Get_EndFillByte()&0xff;//读取填充字节
                for(n=0;n<32;n++)vsbuf[n]=temp;//填充字节放入数组
                for(i=0;i<2052;)
                {
                        if(VS_Send_MusicData(vsbuf)==0)i+=32;//填充
                }
        }else VS_Soft_Reset();          //SM_CANCEL不成功,坏情况,需要软复位
        temp=VS_RD_Reg(SPI_HDAT0);
    temp+=VS_RD_Reg(SPI_HDAT1);
        if(temp)                                        //软复位,还是没有成功取消,放杀手锏,硬复位
        {
                VS_HD_Reset();                           //硬复位
                VS_Soft_Reset();                  //软复位
        }
}
//重设解码时间
void VS_Reset_DecodeTime(void)
{
        VS_WR_Cmd(SPI_DECODE_TIME,0x0000);
        VS_WR_Cmd(SPI_DECODE_TIME,0x0000);//操作两次
}
//得到mp3的播放时间n sec
//返回值:解码时长
u16 VS_Get_DecodeTime(void)
{
        u16 dt=0;
        dt=VS_RD_Reg(SPI_DECODE_TIME);
        return dt;
}
//vs10xx装载patch.
//patch:patch首地址
//len:patch长度
void VS_Load_Patch(u16 *patch,u16 len)
{
        u16 i;
        u16 addr, n, val;
        for(i=0;i<len;)
        {
                addr = patch[i++];
                n    = patch[i++];
                if(n & 0x8000U) //RLE run, replicate n samples
                {
                        n  &= 0x7FFF;
                        val = patch[i++];
                        while(n--)VS_WR_Cmd(addr, val);
                }else //copy run, copy n sample
                {
                        while(n--)
                        {
                                val = patch[i++];
                                VS_WR_Cmd(addr, val);
                        }
                }
        }
}
//设定VS10XX播放的音量和高低音
//volx:音量大小(0~254)
void VS_Set_Vol(u8 volx)
{
    u16 volt=0;                         //暂存音量值
    volt=254-volx;                        //取反一下,得到最大值,表示最大的表示
        volt<<=8;
    volt+=254-volx;                        //得到音量设置后大小
    VS_WR_Cmd(SPI_VOL,volt);//设音量
}
//设定高低音控制
//bfreq:低频上限频率        2~15(单位:10Hz)
//bass:低频增益                        0~15(单位:1dB)
//tfreq:高频下限频率         1~15(单位:Khz)
//treble:高频增益                   0~15(单位:1.5dB,小于9的时候为负数)
void VS_Set_Bass(u8 bfreq,u8 bass,u8 tfreq,u8 treble)
{
    u16 bass_set=0; //暂存音调寄存器值
    signed char temp=0;
        if(treble==0)temp=0;                           //变换
        else if(treble>8)temp=treble-8;
        else temp=treble-9;
        bass_set=temp&0X0F;                                //高音设定
        bass_set<<=4;
        bass_set+=tfreq&0xf;                        //高音下限频率
        bass_set<<=4;
        bass_set+=bass&0xf;                                //低音设定
        bass_set<<=4;
        bass_set+=bfreq&0xf;                        //低音上限
        VS_WR_Cmd(SPI_BASS,bass_set);        //BASS
}
//设定音效
//eft:0,关闭;1,最小;2,中等;3,最大.
void VS_Set_Effect(u8 eft)
{
        u16 temp;
        temp=VS_RD_Reg(SPI_MODE);        //读取SPI_MODE的内容
        if(eft&0X01)temp|=1<<4;                //设定LO
        else temp&=~(1<<5);                        //取消LO
        if(eft&0X02)temp|=1<<7;                //设定HO
        else temp&=~(1<<7);                        //取消HO
        VS_WR_Cmd(SPI_MODE,temp);        //设定模式
}

///////////////////////////////////////////////////////////////////////////////
//设置音量,音效等.
void VS_Set_All(void)
{
        VS_Set_Vol(vsset.mvol);                        //设置音量
        VS_Set_Bass(vsset.bflimit,vsset.bass,vsset.tflimit,vsset.treble);
        VS_Set_Effect(vsset.effect);        //设置空间效果
}

/*--------------  以上是VS1053驱动部分 -------------------------*/
/*--------------  下面开始是音乐播放部分 -------------------------*/
#include "ff.h"
#include "bsp_led.h"
/*
************************************************************************
*                                                  FatFs
************************************************************************
*/

FRESULT result;
FIL file;
UINT bw;

static uint8_t  buffer[BUFSIZE];

//播放歌曲
void vs1053_player_song(uint8_t *filepath)
{
        uint16_t i=0;

        VS_Restart_Play();
        VS_Set_All();
        VS_Reset_DecodeTime();

        if(strstr((const char*)filepath,".flac")||strstr((const char*)filepath,".FLAC"))//检索字符
                VS_Load_Patch((u16*)vs1053b_patch,VS1053B_PATCHLEN);

        result=f_open(&file,(const TCHAR*)filepath,FA_READ);

        if(result==0)
        {
                VS_SPI_SpeedHigh();
                while(1)
                {
                        i=0;
                        result=f_read(&file,buffer,BUFSIZE,(UINT*)&bw);
                        do
                        {
                                if(VS_Send_MusicData(buffer+i)==0)
                                {
                                        i+=32;
                                }
                        }while(i<bw);

                        if(bw!=BUFSIZE||result!=0)
                        {
                                break;
                        }
                        LED2_TOGGLE;
                }
                f_close(&file);
        }
}

/*--------------  END OF FILE -----------------------*/

网友A(2017-12-05):
看看,正需要呢。。。。。。。。。。。。。。。。。

网友B(2018-05-19):
谢谢分享,先下载 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C:
这个是MP3 解码吧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啊,使用的很好

网友E(2020-08-28):
请问如何实现暂停与播放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