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小车pwm控制为什么要加入延时函数 新手求助.

楼主(2017-04-04):
为什么要加入延时函数。延时函数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可以不加,
比如你准备乘公交,车来了,门也开了。由于未“加入延时函数”! 门就又关了,开走了。你永远上不了车!

网友B:
二楼说得对,为了有时间上车。
其次,和这个同理,LED = 0;和 LED = 1;之间不加延时,接LED的引脚先低后高,如果是低电平点亮的话,那我们也看不到LED亮的,因为为低电平的时间太短了,又马上被拉高了。

楼主:
谢谢已经理解了

网友C:
通过延迟函数可以调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