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单片机串口实验控制LED小灯时case为什么不能是0,1,2,3

楼主(2017-04-04):
用51单片机做串口实验控制LED小灯时case为什么不能是0,1,2,3....      也不能是0x10,0x11,0x12.......           而必须是0x30,0x31,0x32.......       只有这样才能控制

网友A:
一般不在中断服务里编写过长代码,影响串口接受。你的编写不太规范吧

网友B: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网友C:
case根据接收的数据判断,主要取决于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和进制没关系,编译器会自动把数据转换成二进制代码给MCU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在中断服务里编写过长代码,影响串口接受。你的编写不太规范吧

哦哦,请问应该怎么编写,初学者,求教

网友D: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case根据接收的数据判断,主要取决于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和进制没关系。

网友E:
比如你姓张。
在人喊一声“小张”,你会答应一声。
而听到一声“250”,当然你就不会答应。

话虽粗了一点,但能加强记忆,道理一样。

CASE 30:表示它姓“30”
喊它250,它就不执行。

网友F:
串行通信发送的是Ascll码,0~31是不可显示字符(当然发送端可以发送此类Ascll码),一般都发送数字和字母,0x30=48(数字0)

网友G:
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