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灯程序 实现蓝牙调光以及开关控制功能

楼主:
单片机控制的蓝牙灯的视频:

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
******************************************
***********
程序名:    蓝牙灯
编写人:    莫沫
编写时间:  2017年1月31日
硬件支持:  STC12C2052AD 12MHz
接口说明:  pwm P3.7
修改日志:
  NO.1-   2017年1月31日 14:56:26
完成最基本的蓝牙调光以及开关控制功能

******************************************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LED = P1^0;
/*****************************************
******************************************
**********
函数名:PWM初始化函数
调  用:PWM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PCA初始化为PWM模式,初始占空比为0
备  注:需要更多路PWM输出直接插入CCAPnH和
CCAPnL即可
/*****************************************
******************************************
***********/
/*void PWM_init (void){
CMOD=0x02; //设置PCA定时器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
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
CCAP0H相同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
******************************************
***********/

/*****************************************
******************************************
**********
函数名: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调  用:UAR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UART串口接收中断,允许串口接收
,启动T/C1产生波特率(占用)
备  注:振荡晶体为11.0592MHz,PC串口端设置
[ 19200,8,无,1,无 ]
/*****************************************
******************************************
***********/
void UART_init (void){
EA = 1; //允许总中断(如不使用中断
,可用//屏蔽)
ES = 1; //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
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
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D;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

TL1 = 0xFD;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

//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
本句波特率为96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
***********/
/*****************************************
******************************************
**********
函数名:UART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调  用:[SBUF收到数据后中断处理]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UART串口接收到数据时产生中断,用户
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发送回去)
备  注:过长的处理程序会影响后面数据的接收
/*****************************************
******************************************
***********/
void UART_R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切换寄存器组到1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
接收数据变量
RI = 0;   //令接收中
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UART_data = SBUF; //将接收到
的数据送入变量 UART_data
if(UART_data == '0')  LED=0;
if(UART_data == '1')  LED=1;
}
/*****************************************
******************************************
***********/
/*****************************************
******************************************
**********
函数名: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0_set();
参  数:0x00~0xFF(亦可用0~255)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
,为1时全部低电平
备  注:如果需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要把
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
***********
void PWM0_set (unsigned char a){
CCAP0L=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L
  CCAP0H=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H

完整程序源码 视频等下载:

网友A(2017-06-09):
电路图呢?

网友B(2018-01-26):
楼主麻烦您注明一下,这个程序没有加入pwm控制部分。

网友C(2018-05-14):
APP软件没有

网友D:
晕,程序不完整

网友E(2020-01-10):
给力,太棒了,我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F(2020-04-22):
好像51不能输出0%的PWM?这个您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