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代码状态

楼主(2017-04-04):
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情况下单片机内部电平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还工作吗?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你想让它为你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你想让它为你做什么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那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内部还工作不。

网友B:
无代码可执行,就不工作吧,像定时器这些就闲置着不计数,不过各寄存器都会有默认值,像P3口各个引脚默认高电平一样。

网友C:
P0、P1、P2、P3上电后应该默认是高电平,其他不清楚了

网友D:
proteus里,没有添加hex文件的单片机,各个IO引脚都是高电平。。。。

网友E:
哦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F:
没有程序的情况下,单片机的IO口通常为高阻态!

网友G:
没程序,单片机就休息了

网友H:
对于单片机来说,不存在没有程序!!!
单片机总是按照自己的运行逻辑执行,认为是有程序的!!

网友H:
如51系列:它从0000H地址单元取出数据(无论你写与不写,它总有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存在),把它看作是指令来运行。以后便顺次序,逐个取数据当作指令来运行,当到达地址为FFFFH,回到0000H,继续永远不停。如果取到一数据(未写程序时,无法确定是什么值),是转移指令(每人个数据都是一条指令,这是由CPU的指令系统决定的),就按转移地址去取指令。

网友H:
比如:单片机存储器中全是1,则开机后,它就连续永远做:【将E0H中的数据送至07H中】动作。
其实:就是取到了FFH指令,其指令含义是:MOV R7, A    而A对应是E0H中的数据, R7在上电复位后对应07H是的数据。

网友H:
准确地来说:
所谓“写程序”,其真正的含义就是:将一组有序的二进制数,放入单片机程序存储器的过程。
因此有“程序”后,单片机会按照“程序”运行,就是执行那“一组有序的二进制数”所形成的指令码。
而“无程序”时,单片机会按照“无程序”运行,就是执行那“一组无论写不写都已存在的二进制数”所形成的指令码。当然执行的结果,就无法预料了。

楼主(2017-05-09):
引用 网友H:
准确地来说:
所谓“写程序”,其真正的含义就是:将一组有序的二进制数,放入单片机程序存储器的过程。
...

豁然开朗,谢谢大神

网友I:
无代码的情况有两种:运行和不运行。加电就运行,不加电就不运行。不加电就不运行你能理解么?加电运行就是从内ROM0000H开始依次执行ROM中的指令。ROM中的的代码有2种情况,一种是该芯片从没用过,那里面ROM每一单元都是00H,00H就是NOP指令,因此就是依次不断执行NOP指令。另一种是该芯片曾经用过,ROM中已经装载了以前的程序代码,那就按以前的程序代码运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ROM中代码未变,但RAM中的代码是个随机数,更因芯片硬件连接与原程序代码不匹配,多数情况是程序乱窜。不多说了,你能理解就好,不理解就不必深入了,要真理解,就要好好的认真的扎实的学单片机理论。

网友J:
protues没hex回报错的。

网友K:
没有代码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L:
io口全为1

网友L:
io口全为1,高电平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没有代码是不会工作的

什么叫没有代码?什么叫不会工作?
ROM中的的代码有2种情况:
一种是该芯片从没用过,那里面ROM每一单元都是00H,00H就是NOP指令,因此就是依次不断执行NOP指令。
另一种是该芯片曾经用过,ROM中已经装载了以前的程序代码,那就按以前的程序代码运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ROM中代码未变,但RAM中的代码是个随机数,更因芯片硬件连接与原程序代码不匹配,多数情况是程序乱窜。

网友M(2019-02-08):
上电后P1、P2、P3上电后默认是高电平,P0由于是开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