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单片机驱动lcd1602写数据0x41,显示乱码,仿真正常。可能什么问题?

楼主(2017-04-04):
lcd1602写数据0x41,显示乱码,仿真正常。可能什么问题?
/***********1602液晶静态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j;
uchar k;
sbit LCD_EN=P2^5;
sbit LCD_RS=P2^3;
sbit LCD_RW=P2^4;

void delay_10us(uchar i)
{
    unsigned char a;
        for(j=i;j>0;j--)
        {
    for(a=3;a>0;a--);
        }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LCD_RS=0;
   LCD_RW=0;
   P0=com;
   delay_10us(100);
   LCD_EN=1;
   delay_10us(100);
   LCD_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P0=dat;
   delay_10us(100);
   LCD_EN=1;
   delay_10us(100);
   LCD_EN=0;
}

void LCD_init()
{
  LCD_EN=0;
  write_command(0x3c);          //设置显示模式
  write_command(0x0f);          //设置开/关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mand(0x06);          //光标左右移动
  write_command(0x01);          //清屏,及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mand(0x80);          //数据指针地址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rite_data(0x41);
   while(1);
}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你设置端口号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就这么点程序吗???

网友B:
如果仿真没问题的话,那可能是因为电路弄错了,你是用的pcb板还是自己焊的

网友C:
这就有点像“理论与实际的差距”,我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仿真时用写好的LCD驱动程序显示正常,下载到自制的板子上就完全不显示,我觉得可参考以下两点修改意见
1、检查接线,清理干净板子
2、调程序,特别是延时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仿真没问题的话,那可能是因为电路弄错了,你是用的pcb板还是自己焊的

用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端口号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就这么点程序吗???

端口号是isp自动扫描的。根据郭天祥教程来写的,就这么多啊。实在搞不懂了

网友D:
可以提供下这个函数吗
LCD_init();

网友D:
刚说错了,你这个有可能是数据口没有初始化,

网友D:
写数据和命令之前要判断显示屏是否繁忙

void busy()
{
uchar busy;
P0=0xff;//复位系统总线,非常重要
RS=0;
RW=1;
do
{
E=1;
busy=P0;
E=0;
}
while(busy&0x80);
E=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说错了,你这个有可能是数据口没有初始化,

数据口没初始化?能具体说明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数据和命令之前要判断显示屏是否繁忙

void busy()

好的,谢谢啦,我再去试试

网友E(2017-10-31):
您好,想请问下您,这个乱码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F:
程序我看了,没问题,既然仿真也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你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G(2019-02-05):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rite_data(0x41);  //这里是有问题的,你要0x41放到哪个位置都没设好,不出问题才是问题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