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通信发送“K+22”,而在数码管上只显示22?

楼主(2017-04-04):
如何通过串口通信发送“K+22”,而在数码管上只显示22?

网友A:
可以分别发送“K”“+”“22”,也就是分成三部分分别发送,即字符-字符-数字,然后要显示在数码管上的时候,判断一下要送的数据是数字,就显示,是字符就跳过就可以了。要在接收端显示也同理,先照常接收,判断到数字就送显示。

网友B:
花了点时间,试试这个

/***********************************************************
//分离字符串为单个字符,储存于数组dat
*************************************************************/
void split(unsigned char *str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x;
   for(;x<*strs!='\0';x++)
   {
    dat[x]=*(strs++);
        //Write_LCD_data(dat[x]);
   }
}

main()
{
unsigned char *s = "K+22",a[sizeof(s)];
unsigned char ge,shi;
split(s,a);
ge= a[2]-'0';
shi = a[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点时间,试试这个

/***********************************************************

恩恩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别发送“K”“+”“22”,也就是分成三部分分别发送,即字符-字符-数字,然后要显示在数码管上的时候 ...

恩恩 好的 谢了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D(2017-11-17):
指针的问题

网友E:
判断K+标志就可以啦 然后显示后面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