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做一个红外通信装置呢

楼主(2017-04-04):
怎么用51单片机做一个红外通信装置呢

网友A:
希望可以给你帮助

网友B:
红外通讯,从原理说起来就是 将信号 按照协议进行脉宽调制后 发送出去,接收端的红外接受管 收到后进行解码 。  这样一个过程。 由于调制和解码 现在都有了现成的子函数, 所以直接调用就可以。 如果以后想要深入了解 红外遥控器 这些的运行原理。可以单独百度看一下 红外通讯的协议。  其中 字符的含义 是按照 脉冲宽度来区分的。

网友C:
1、精通单片机
2、精通红外收发

网友D:
还是明确下目标把需求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