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_PWM控制led灯渐变的程序疑问

楼主:
我想要实现采集光照强度信息,通过DA转换,通过控制数字量来控制PWM的占空比来实现LED在不同光照情况下的亮度变化。

我现在使用的是普中科技的51实验板,可以通过提供的程序实现DA-PWM,得到LED渐变效果,但是我对于程序却看不懂(main函数部分),希望各位坛友能提供一些帮助,另外如果我想外接一个(多个)LED灯实现上述功能的话,又该怎么办呢?(附上代码,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代码的意思)
#include <reg52.h>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value,timer1;

void Time1Config();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Time1Config();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Config
* 函数功能                 : 设置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定时器赋初始值,12MHZ下定时1us--//
        TH1 = 0xFF;
        TL1 = 0xff;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F;
        TL1 = 0xFf;
        timer1++;
    count++;

}

网友A(2017-04-05):
现在PWM输出口为P2^1,你可以多定义几个PWM输出口
程序真是绕来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