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我看看,我只是想让LCD显示,有这么难吗???

楼主:
问题描述:只是让显示屏亮起来,显示随便数据。可显示屏上啥都么有。
代码如下: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in.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tt;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0;i++);  //延时

}
//主程序
main()
{
//main1();
  init_lcd();
  clrram_lcd();
  while(1)
  {
   show();
   }
}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delay();
  wr_i_lcd(0x30);
  delay();
  wr_i_lcd(0x30);
  delay();
   wr_i_lcd(0x0f);//开显示
   delay();
   wr_i_lcd(0x01);//清除显示
   delay();
  wr_i_lcd(0x06);//光标移动方向
   delay();
  //wr_i_lcd(0x06);//光标移动方向
// wr_i_lcd(0x0c);//开显示,关游标
}
//填充DDRAM全为空格
void clrram_lcd(void)
{
  wr_i_lcd(0x30);
  wr_i_lcd(0x01);
}
//对液晶写数据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
  busy_lcd();
  rs=1;
  rw=0;
  delay();
  lcddata=content;
  e=1;
  delay();
  e=0;
  delay();
}
//对液晶写指令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
  busy_lcd();
  rs=0;
  rw=0;
  delay();
  lcddata=content;
  e=1;
  delay();
  e=0;
  delay();
}
//检查忙状态
void busy_lcd(void)
{
  lcddata=0xff;
  rs=1;
  rw=1;
  e=1;
  if(busy==1) e=0 ;

}

//液晶显示主程序
void show(void)
{
  uchar i;
  uchar a;
  a=0x10;
  wr_i_lcd(0x80);
  delay();
  for(i=0;i<16;i++)
  {
   wr_i_lcd(0x80);
   delay();
   a++;
  }
}

main.h函数为

#include <c8051f040.h>

#define main_H
#define lcddata p0
//#define lcdda p2
sfr p0 = 0x80;
sfr p2 = 0xA0;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 p2^6;
sbit busy = p0^7;
void wr_d_lcd(unsigned char content);
void wr_i_lcd(unsigned char content);
void clrram_lcd(void);
void init_lcd(void);
void busy_lcd(void);
void show(void);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恳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这里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17-04-04):
以前的程序,在STC单片机上能用,仿真也通过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2^4;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5引脚
sbit RW=P2^5;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6引脚
sbit E =P2^6;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7引脚
sbit BF=P0^7;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_LCD_command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_LCD_data(unsigned char value)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valu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_LCD_command(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5);
        Write_LCD_command(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_LCD_command(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_LCD_command(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void main()
{
  LcdInitiate();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
        while(1)
      {
    Write_LCD_command(0x8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Write_LCD_data('A');      //将字符常量t写入LCD
        Write_LCD_data('B');      //将字符常量t写入
        Write_LCD_data('C');      //将字符常量t写入LCDLCD
       }

}

网友B:
单片机接口与定义接口是否一致,检查检查!

网友C:
实物检查很关键:对比度电阻调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程序,在STC单片机上能用,仿真也通过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

我回头试一下,关键买的开发板调试,板子年代久了,硬件图厂家提供不出来。怕接口有问题

网友E:
判忙函数可能有问题,void busy_lcd(void)这个函数只是简单的检查下液晶是否繁忙,而不是一直检查液晶直到空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物检查很关键:对比度电阻调节!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判忙函数可能有问题,void busy_lcd(void)这个函数只是简单的检查下液晶是否繁忙,而不是一直检查液晶直到 ...

嗯嗯,我再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