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照下列说法,通过蓝牙下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2017-04-04):
为什么用STC89C52RC芯片按照下面方法不行?
首先将hc-05的rx接到单片机的tx,hc05的tx接到单片机的rx,接上电源,用电脑搜索蓝牙连接上,如果你的hc05有指示灯,连接上后,指示灯闪烁频率不同。打开软件stc-isp-15xx-v6.80.exe,将波特率的最低和最高设置成和hc05波特率一样,不知道波特率是多少的话,就一个一个试,串口号选成蓝牙的com口,不知道的单机“我的电脑”右键、点击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器,有个端口,在里面找到蓝牙com口,这时选择你要下载的hex文件,点击stc-isp-15xx-v6.80.exe的下载编程,这时注意要断开单片机的电源,但是不能断开hc05的电源,在给单片机上电,就完成了,大体步骤就是这样。

需要特别的芯片吗?比如要做蓝牙串口通讯最好是用STC12C5A60S2,和STC15系列的单片机。和11.0592MHZ的晶振

网友A:
这个方法倒是有点意思,我在这个博客也看到了这种方法http://blog.csdn.net/czhnja/article/details/9748279,你用52RC的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倒是有点意思,我在这个博客也看到了这种方法http://blog.csdn.net/czhnja/article/details/974827 ...

第三步蓝牙HC-05模块怎样进入AT指令和第五步按照图上操作遇上问题,第五步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可能是我的电脑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可能是我的电脑不行吧

笔记本电脑能和HC-05蓝牙模块配对,就是不知道怎样进入AT指令和按照步骤,之后第五步具体该怎样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步蓝牙HC-05模块怎样进入AT指令和第五步按照图上操作遇上问题,第五步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再摸索吧,我没做过,帮不了什么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摸索吧,我没做过,帮不了什么忙哈

是的,一步步尝试,说不定就成功了

网友C: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log.csdn.net/czhnja/article/details/9748279,你用52RC的试过了?

我用过STC89C52RC 和STC12C5A60S2试过!结果就是在第三步和第五步遇到问题,尤其是第五步还能讲解的更仔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倒是有点意思,我在这个博客也看到了这种方法http://blog.csdn.net/czhnja/article/details/974827 ...

我用过STC89C52RC 和STC12C5A60S2试过!结果就是在第三步和第五步遇到问题,尤其是第五步还能讲解的更仔细一点!

网友E:
我用52单片机试过    现在的问题是一旦使用12单片机  就不可以下载了    电脑连接蓝牙2.0会自动生成两个com口   (传出COM端口和传入COM端口代表了通讯双方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传出COM端口是Windows主动向串口蓝牙适配器发起连接时所使用的虚拟串口号,而传入COM端口则是串口蓝牙适配器主动向Windows发起连接时所使用的虚拟串口号。
就是选择电脑蓝牙的主从模式.
用电脑上的蓝牙连接其他蓝牙适配器从机时,应该选择传出COM端口)
使用蓝牙4.0的时候我的电脑不能生成串口  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蓝牙的问题  自己感觉可能是蓝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