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直流电机的限位开关

楼主(2017-04-04):
怎样才能实现直流电机的限位开关

网友A:
用微动开关、光电传感器、霍尔器件都可以啊。关键看你的实际情况。最简单的就是碰到微动开关就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动开关、光电传感器、霍尔器件都可以啊。关键看你的实际情况。最简单的就是碰到微动开关就断电。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我通过光敏模块  控制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能让他转起来   但是停不下来     还有这个单用一个光敏模块可以吗      求详解

网友B:
用光耦做限位开关,当光线被阻挡时,触发一个中断,工业控制上这种应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动开关、光电传感器、霍尔器件都可以啊。关键看你的实际情况。最简单的就是碰到微动开关就断电。

从程序上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