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为什么这个程序LED灯一直常亮呢?

楼主(2017-04-04):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LedLevel[8]={1,2,3,4,5,6,7,8};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a=0;
        unsigned char temp;
   P2=0xff;
   while(1)
   {

          for(i=0;i<255;i++)
          {
                     if(i<128)
                   {
                           temp=0x00;
                   }
                        else
                        {
                                temp=0x55;
                        }
                P2=temp;
          }

         for(a=0;a<8;a++)
         {
              for(j=0;j<8;j++)
                  {

                           if(LedLevel[j]<=a)
                           {
                                   temp|=(0x01<<j);
                           }

                           else
                           {
                                           temp&=~(0x01<<j);

                           }
                  }

                P2=temp;

                   }
   }

}

网友A:

缺少延时,已有延时,延时时间过短。灯的变化根本无法看清。

网友B:
While的循环里头,再看下。

网友C:
只能说你编的程序如此,灯如实反映而已

网友D:
我认为是没加延时,导致语句执行速度太快了,即使有变化也很快,快速的开关就变成了细微的亮度变化,导致肉眼无法识别出来,建议在合适的位置加上延时函数试一下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没加延时,导致语句执行速度太快了,即使有变化也很快,快速的开关就变成了细微的亮度变化,导致肉 ...

抱歉,网卡了,多发了一个

网友E: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F:
没加延时,程序运行速度过快,你发现不了,简单的做法你可以在中间加几个for的二层循环

网友G:
缺少延时吧 加一个循环

网友H:
需要反应时间 加入延迟试试

网友I:
没有延迟,太快了开不出变化

网友J:
只能说你编的程序如此,计算机是不会错的

网友K:
延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