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串口通信原理图,proteus仿真以及程序

楼主(2017-04-05):
给大家分享一个51单片机双机通信,用串口实现,有单片机主机程序和丛机程序的源代码。
下面是proteus仿真原理图:

主机程序: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i=1;
unsigned char ACK=1;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255;i>0;i--)
   for(j=100;j>0;j--){}
}

unsigned char kb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sccode,recode;  //定义行、列
   P1=0xf0;                       //高四位作为输入先写1
   if((P1&0xf0)!=0xf0)                          //判断是否按键按下
      {
            delay();                                  //延时消抖
                if((P1&0xf0)!=0xf0)                  //再次判断判断有没有按键按下
                  {
                    sccode=0xfe;
                    while((sccode&0x10)!=0)
                         {
                          P1=sccode;
                          if((P1&0xf0)!=0xf0) //判断当前行是否有按键按下
                           {
                            recode=P1&0xf0;   //保留高四位输入值
                                sccode=sccode&0x0f; //保留第低四位的值
                                return(recode+sccode);
                           }
                           else
                            sccode=(sccode<<1)|0x01;
                         }
                  }
          }
          return 0;
}
send()interrupt 4      //串行口通信中断
{
  if(TI==1&&ACK==1)
  {
    TI=0;
    if(i==0||i==0x22||i==0x44||i==0x66||i==0x88||i==0xaa||i==0xcc||i==0xdd||i==0xee)                        //有按键按下,需要修改波特率
    {
          ACK=0;
          SBUF=i;                //发送数据
        }
    else if(i==11)                         //循环发送,发了十一个字符后重新发
        {
       i=1;
           SBUF=1;
        }
        else
        {
      i++;
      SBUF=i;                     //发送数据
    }
  }
  else if(RI==1)                         //接收回应的信号
    {
           RI=0;
           ACK=SBUF;                         //接收回应信号 修改初值 触发串口通信中断
           TI=1;
           TH1=TL1=i;
           i=1;
        }
}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00;TL1=0x00;   //置初值
  TR1=1;EA=1;ES=1;    //使T1开始工作;开总中断、串行中断
  SCON=0x50;          //使T1工作在工作方式1
  SBUF=i;
  while(1)
  {
    while(kbscan())
           {
            switch(kbscan())                                        //不同的按键对应不同的波特率
                {
            case 0xeb:i=0x00;break;
                case 0xdb:i=0x22;break;
                case 0xbb:i=0x44;break;
                case 0xed:i=0x66;break;
                case 0xdd:i=0x88;break;
                case 0xbd:i=0xaa;break;
                case 0xee:i=0xcc;break;
                case 0xde:i=0xdd;break;
                case 0xbe:i=0xee;break;
          }
        }
  }
}

丛机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BUSY=LCD_DATA^7;
sbit LCD_RW=P3^3;
sbit LCD_RS=P3^2;
sbit LCD_EN=P3^4;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unsigned char i=0;
void LCD_check_busy(void)        //检测LCD状态
{
  while(1)
  {

   LCD_RS=0;
   LCD_RW=1;
   LCD_EN=0;
   LCD_DATA=0xff;
   LCD_EN=1;
   if(!LCD_BUSY)break;
   LCD_EN=0;
  }
}

void LCD_cls(void)  //LCD清屏
{
  LCD_check_busy();
  LCD_EN=0;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0x01;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LCD_instruction)//写指令到LCD
{
LCD_check_busy();
LCD_EN=0;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LCD_instruction;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到LCD
{
  LCD_check_busy();
  LCD_EN=0;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LCD_data;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initial()
{
   LCD_write_instruction(0x38);          //两行显示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C);                 //显示开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6);             //光标加1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1);                  //清屏
}

re() interrupt 4                                   //串行口通信中断
{
  if(RI==1)
  {
    RI=0;
    i=SBUF;                                                   // 接收数据
    if(i==0||i==0x22||i==0x44||i==0x66||i==0x88||i==0xaa||i==0xcc||i==0xdd||i==0xee)
    {
          SBUF=1;                                           //接收发过来 要修改的初值

    }
    else                                                   //接收正常通信的数据
    {
      LCD_write_instruction(0x80+i);
      LCD_write_data('0'+i);
      if(i==11)LCD_initial();
    }
  }
  else if(TI==1)
  {
    TI=0;
        TH1=i;TL1=i;                                 //发送确认信号后 修改初值
  }
}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00;TL1=0x00;   //置初值
  TR1=1;EA=1;ES=1;    //使T1开始工作;开总中断、串行中断
  SCON=0x50;          //使T1工作在工作方式1

下载:

网友A(2017-11-22):
大牛,没毛病,太感谢了。
单片机I/O口不过够用了,正好用这个程序。

网友B(2018-01-02):
太厉害了,我这两天做这个就卡住了

网友C(2018-11-05):
非常好,解决了学校的单片机作业问题

网友D(2020-05-13):
不知为何LCD没反应

网友E(2020-06-13):
有点小好奇,为什么按动加减乘除键对数字的显示速度没有改变

网友F(2020-07-26):
串口双线连两片,
主从耐心等中断;
扫描按键得指令,
BUF承担来回链,
再看仿真电路线,
两片共用接地源?

网友G(2020-11-15):
大佬,是全双工的吗

网友H(2021-03-19):
这个仿真好

网友I:
实在是感激不尽,谢谢啦!

网友J(2021-06-16):
真的很好,看了之后收获很多!

网友J:
太好了太好了,看了之后有好像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K(2021-12-22):
学习了大佬的程序,真的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