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CD12864的使用

楼主(2017-04-05):
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板子,用到了12864,在使用的的时候,背景亮,没有显示。但是在买的板子上是可以正确运行的。而且也用万用表测过,连接的线路都是通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只能是自己板子的问题。哪一位大神能帮忙提提建议,自己实在是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自己接的板子也就是个最小系统,加个12864.

网友A:
你说了那么多,但给出的信息量缺很少。LCD不亮涉及很多的,一是程序;二是硬件。这两样你都没给出来,不好给你支招。如果你怀疑硬件,这么给你说:最小系统在没用到的端口连接个LED到电源上(别忘串个510欧姆电阻),在主程序里把这个灯的闪烁加进去以判断程序是否运行;另外如果你端口P0没加上拉就请加上;其次在PCB上加个负压调节电位器(很多时候会把这个忘掉),并适当调节(在程序运行时调至能见到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那么多,但给出的信息量缺很少。LCD不亮涉及很多的,一是程序;二是硬件。这两样你都没给出来,不好 ...

新手不太会描述,谢谢你的建议,已经弄好了。

网友B:
这个问题百度吧

网友C:
12864显示屏首先的编程正确,定义rs rw en三个端口和数据端口,其次硬件电路也要按照编程的那样连接才能显示,希望对你有用。加油

网友D:
LCD不亮涉及很多的,一是程序;二是硬件。先从硬件查起,排查完了再看软件

网友E:
是程序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不亮涉及很多的,一是程序;二是硬件。先从硬件查起,排查完了再看软件

感谢回复,已经弄好了。

网友F:
应该是的,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G:
希望贴程序和原理图方便大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