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驱动CC1101程序

楼主(2017-04-05):
下面是驱动程序,stm8单片机的型号是STM8S103F3P6

驱动代码:
  • /*************************************************************************************************************
  • * 文件名: CC1101.c
  • * 功能:  STM8 CC1101驱动函数
  • * 作者:  cp1300@139.com
  • * 创建时间: 2013-12-06 14:35
  • * 最后修改时间:2013-12-06
  • * 详细:  433MHZ收发芯片驱动
  • *************************************************************************************************************/
  • #include "system.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CC1101.h"
  •
  • //CC1101命令掩码
  • #define     WRITE_BURST         0x40                        //连续写入
  • #define     READ_SINGLE         0x80                        //读
  • #define     WRITE_SINGLE        0x00                        //写
  • #define     READ_BURST          0xC0
  •
  •
  •
  • //连续读
  • #define     BURST_READ_FIFO     0xff        //突发读取RX FIFO
  • #define     BYTE_READ_FIFO      0xBF        //单字节读取 RX FIFO
  • #define     BURST_WRITE_FIFO    0x7f        //突发写TX FIFO
  • #define     BYTE_WRITE_FIFO     0x3f        //单字节写 TX FIFO
  •
  • #define CC1101_DATA_LEN 64
  •
  •
  •
  • //SPI接口
  • //底层接口宏定义
  • #define CC1101_CS_H()               (GPIOA->ODR|=BIT3)       //PA3=1
  • #define CC1101_CS_L()               (GPIOA->ODR&=~BIT3)      //PA3=0
  • #define CC1101_MOSI_H()             (GPIOC->ODR|=BIT6)           //PC6
  • #define CC1101_MOSI_L()             (GPIOC->ODR&=~BIT6)          //PC6
  • #define CC1101_SCLK_H()             (GPIOC->ODR|=BIT5)           //PC5
  • #define CC1101_SCLK_L()             (GPIOC->ODR&=~BIT5)          //PC5
  • #define CC1101_GetMISO()            (GPIOC->IDR&BIT7)            //PC7
  •
  •
  • //CC1101 SPI读写一字节
  • //不带片选
  • u8 CC1101_ReadWriteByte(u8 data)
  • {
  •     u8 i;
  •     u8 temp = 0;
  •
  •     for(i = 0;i < 8;i ++)
  •     {
  •         if(data & 0x80)
  •         {
  •             CC1101_MOSI_H();
  •         }
  •         else
  •         {
  •             CC1101_MOSI_L();
  •         }
  •         data <<= 1;nop;
  •         CC1101_SCLK_H();                //时钟上升沿写入数据
  •         temp <<= 1;nop;
  •         if(CC1101_GetMISO()) temp ++;
  •         CC1101_SCLK_L();                //时钟下降沿读取数据
  •     }
  •
  •     return temp;
  • }
  •
  •
  • /*************************************************************************************************************************
  • * 函数    :   u8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TYPE Cmd)
  • * 功能    :   发送单字节命令
  • * 参数    :   Cmd;命令,见CC1101_CMD_TYPE
  • * 返回    :   寄存器的值
  •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 作者    :   cp1300@139.com
  • * 时间    :   2013-12-06
  •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12-06
  • * 说明    :   以写的方式单直接访问将触发响应的命令
  • *************************************************************************************************************************/
  • u8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TYPE Cmd)
  • {
  •     u8 status;
  •
  •     CC1101_CS_L();                              //片选有效
  •     while(CC1101_GetMISO());
  •     status = CC1101_ReadWriteByte((u8)Cmd);     //发送命令
  •     while(CC1101_GetMISO());
  •     CC1101_CS_H();                              //片选关闭
  •     return status;
  • }
  •
  •
  •
  • /*************************************************************************************************************************
  • * 函数    :   u8 CC1101_ReadReg(CC1101_REG_TYPE RegAddr)
  • * 功能    :   读取CC1101通用寄存器
  •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地址,见:CC1101_REG_TYPE
  • * 返回    :   寄存器的值
  •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 作者    :   cp1300@139.com
  • * 时间    :   2013-12-06
  •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12-06
  • * 说明    :   一次读取一个寄存器
  • *************************************************************************************************************************/
  • u8 CC1101_ReadReg(CC1101_REG_TYPE RegAddr)
  • {
  •     u8 data;
  •
  •     CC1101_CS_L();                                  //片选有效
  •     CC1101_ReadWriteByte((u8)READ_SINGLE|RegAddr);  //发送读命令以及寄存器索引
  •     data = CC1101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
  •     CC1101_CS_H();                                  //片选关闭
  •     return data;
  • }
  •
  •
  • /*************************************************************************************************************************
  • * 函数    :   u8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TYPE RegAddr, u8 data)
  • * 功能    :   写入CC1101通用寄存器
  • * 参数    :   RegAddr:寄存器地址,见:CC1101_REG_TYPE,data:需要写入的数据
  • * 返回    :   状态寄存器的值
  •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 作者    :   cp1300@139.com
  • * 时间    :   2013-12-06
  •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3-12-06
  • * 说明    :   一次写入一个寄存器,并返回状态
  •             不要对只读的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 *************************************************************************************************************************/
  • u8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TYPE RegAddr, u8 data)
  • {
  •     u8 status;
  •
  •     if(RegAddr > 0x80) return 0;                             //防止误操作,0x30以后的寄存器为只读状态寄存器
  •     CC1101_CS_L();                                              //片选有效
  •     while(CC1101_GetMISO());
  •     status = CC1101_ReadWriteByte((u8)WRITE_SINGLE|RegAddr);    //发送写命令以及寄存器索引
  •     CC1101_ReadWriteByte(data);                                 //写入数据
  •     CC1101_CS_H();                                              //片选关闭
  •     return status;
  • }
  •
  •
  • #include "LED.h"
  • void CC1101_Init(u8 Addr)
  • {
  •
  •     //初始化片选
  •     GPIOx_Init(GPIOA, BIT3, OUT_PP_10M);
  •     CC1101_CS_H();
  •     //初始化SCLK
  •     GPIOx_Init(GPIOC, BIT5, OUT_PP_10M);
  •     CC1101_SCLK_H();
  •     //初始化MOSI
  •     GPIOx_Init(GPIOC, BIT6, OUT_PP_10M);
  •     CC1101_MOSI_H();
  •     //初始化MISO
  •     GPIOx_Init(GPIOC, BIT7, IN_UP);
  •
  •     CC1101_SCLK_L();
  •     CC1101_MOSI_L();
  •     //初始化GDO0,GDO2对应PC3,PC4
  •     GPIOx_Init(GPIOC, BIT3, IN_UP);
  •     GPIOx_Init(GPIOC, BIT4, IN_UP);
  •
  •     //初始化寄存器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RES);                    //复位
  •     Delay_MS(10);
  •
  •     while(CC1101_ReadReg(CC1101_REG_AGCTEST) != 0x3F)   //检测通信
  •     {
  •         LED_ON();
  •         Delay_MS(10);
  •         LED_OFF();
  •         Delay_MS(100);
  •     }
  •     LED_OFF();
  •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IOCFG0,0x06);            //发送提示引脚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IOCFG2,0x01);            //接收提示引脚
  •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IFOTHR,0x0f);           //RX FIFO和TX FIFO门限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SYNC1,0xD3);             //同步词汇,高字节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SYNC0,0x91);             //同步词汇,低字节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KTLEN,CC1101_DATA_LEN); //数据包长度,255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KTCTRL1,0x04);          //数据包自动控制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KTCTRL0,0x04);          //数据包自动控制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ADDR,0x00);              //设备地址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CHANNR,0x00);            //信道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SCTRL1,0x06);           //频率合成器控制,高字节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SCTRL0,0x00);           //频率合成器控制,低字节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REQ2,0x10);             //频率控制词汇,高字节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REQ1,0xb1);             //频率控制词汇,中间字节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REQ0,0x3b);             //频率控制词汇,低字节
  •
  •     //2.4KBPS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DMCFG4,0xF6);           //调制器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DMCFG3,0x83);           //调制器配置
  •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DMCFG2,0x13);           //调制器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DMCFG1,0x22);           //调制器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DMCFG0,0xf8);           //调制器配置
  •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DEVIATN,0x15);           //调制器背离设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CSM2,0x07);             //主通信控制状态机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CSM1,0x30);             //主通信控制状态机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MCSM0,0x18);             //主通信控制状态机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OCCFG,0x16);            //频率偏移补偿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BSCFG,0x6c);             //位同步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AGCTRL2,0x03);           //AGC控制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AGCTRL1,0x40);           //AGC控制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AGCTRL0,0x91);           //AGC控制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WOREVT1,0x87);           //高字节时间0暂停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WOREVT0,0x6b);           //低字节时间0暂停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WORCTRL,0xfb);           //电磁波激活控制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REND1,0x56);            //前末端RX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REND0,0x10);            //前末端TX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SCAL3,0xe9);            //频率合成器校准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SCAL2,0x2a);            //频率合成器校准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SCAL1,0x00);            //频率合成器校准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SCAL0,0x1f);            //频率合成器校准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RCCTRL1,0x41);           //RC振荡器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RCCTRL0,0x00);           //RC振荡器配置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FSTEST,0x59);            //频率合成器校准控制
  •
  •     //10DB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0,0xc0);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1,0xc0);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2,0xc0);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3,0xc0);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4,0xc0);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5,0xc0);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6,0xc0);
  •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PATABLE7,0xc0); */
  •     Delay_MS(10);
  • }
  •
  •
  •
  • /*************************************************************************************************************************
  • * 函数    :   void CC1101_WriteTxFIFO(u8 *pBuff,u8 len)
  • * 功能    :   写入数据到发送缓冲区
  • * 参数    :   pBuff:需要写入的数据缓冲区指针,len:需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 * 返回    :   无
  •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 作者    :   cp1300@139.com
  • * 时间    :   2014-01-01
  •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4-01-01
  • * 说明    :   写入数据到发送FIFO
  • *************************************************************************************************************************/
  • void CC1101_WriteTxFIFO(u8 *pBuff,u8 len)
  • {
  •     u16 i;
  •
  •     CC1101_CS_L();
  •     CC1101_ReadWriteByte(BURST_WRITE_FIFO);
  •     for(i = 0;i < len;i ++)
  •     {
  •         CC1101_ReadWriteByte(pBuff);
  •     }
  •     CC1101_CS_H();
  • }
  •
  •
  •
  • /*************************************************************************************************************************
  • * 函数    :   void CC1101_ReadRxFIFO(u8 *pBuff,u8 len)
  • * 功能    :   读取接收缓冲区
  • * 参数    :   pBuff:需要读取的数据缓冲区指针,len:需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 返回    :   无
  •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 作者    :   cp1300@139.com
  • * 时间    :   2014-01-01
  •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4-01-01
  • * 说明    :   从接收FIFO读取数据
  • *************************************************************************************************************************/
  • void CC1101_ReadRxFIFO(u8 *pBuff,u8 len)
  • {
  •     u16 i;
  •
  •     CC1101_CS_L();
  •     CC1101_ReadWriteByte(BURST_READ_FIFO);
  •     for(i = 0;i < len;i ++)
  •     {
  •         pBuff = CC1101_ReadWriteByte(0xff);
  •     }
  •     CC1101_CS_H();
  • }
  •
  •
  • //发送数据,将缓冲区数据全部发送出去
  • //一次最多64B,因为受到FIFO限制
  • void CC1101_RfDataSend(u8 *pBuff,u8 len)
  • {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IDLE);   //退出当前模式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FTX);    //清空发送缓冲区
  •     CC1101_WriteTxFIFO(pBuff, len);     //写入数据到发送缓冲区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TX);     //开始发送数据
  •
  •     while(!CC1101_GDO0);
  •     while(CC1101_GDO0);
  •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IDLE);   //退出当前模式
  • }
  •
  •
  •
  •
  •
  • //发送数据包
  • //每次发送最多65B,第一字节为长度,数据多将会重复发送
  • //可以发送任意大小
  • //CC1101PackSize有效数据包大小,0-64,也就是CC1101单次发送数据大小-1
  • void CC1101_RfDataSendPack(u8 *pBuff, u16 len)
  • {
  •     u16 i,m,n,j;
  •
  •     m = len / (CC1101_DATA_LEN-1);          //整数数据帧数量
  •     n = len % (CC1101_DATA_LEN-1);          //余数
  •
  •     //发送整数包
  •     for(i = 0;i < m;i ++)
  •     {
  •         Delay_MS(1);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IDLE);   //退出当前模式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FTX);    //清空发送缓冲区
  •
  •         CC1101_CS_L();
  •         CC1101_ReadWriteByte(BURST_WRITE_FIFO);
  •
  •         CC1101_ReadWriteByte(CC1101_DATA_LEN-1);//先写入包大小
  •         for(j = 0;j < (CC1101_DATA_LEN-1);j ++)
  •         {
  •             CC1101_ReadWriteByte(*pBuff++); //写入数据到发送缓冲区
  •         }
  •         CC1101_CS_H();
  •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TX);     //开始发送数据
  •         while(!CC1101_GDO0);
  •         while(CC1101_GDO0);                 //等待发送完成
  •     }
  •     //发送余数包
  •     if(n!=0)
  •     {
  •         Delay_MS(1);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IDLE);   //退出当前模式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FTX);    //清空发送缓冲区
  •         CC1101_CS_L();
  •         CC1101_ReadWriteByte(BURST_WRITE_FIFO);
  •
  •         CC1101_ReadWriteByte(n);            //先写入包大小
  •         for(j = 0;j < n;j ++)
  •         {
  •             CC1101_ReadWriteByte(*pBuff++); //写入数据到发送缓冲区
  •         }
  •         CC1101_CS_H();
  •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TX);     //开始发送数据
  •         while(!CC1101_GDO0);
  •         while(CC1101_GDO0);                 //等待发送完成
  •     }
  •     CC1101_Command(CC1101_CMD_SIDLE);   //退出当前模式
  • }
  •
  •
  •
  •
  •
  •
  •
  • //读取芯片状态
  • u8 CC1101_GetStatus(void)
  • {
  •     return CC1101_WriteReg(CC1101_REG_TEST2, 0x98);
  • }

网友A(2021-08-30):
很棒的源代码~~~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