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05):
我想用20个单片机(下位机)测温度,测出温度后传给单片机(上位机),把20个温度值求平均值后通过LCD显示温度,可以实现吗?用什么办法啊,脑袋痛的哦

网友A:
1. 可以用串口通信,不过需要遵循一种通信协议,可以自定义通信协议,也可以用现有的通信协议,比如modbus;
2. 用IIC,要是你的单片机自带IIC口就方便写,要是不带,可以用程序模拟,网上也有很多IIC通信的程序,不过IIC传输距离很短;
3. 要是你用的是DS18B20,那把各个18B20并联到一条总线上,通过每个DS18B20的身份id号确定温度所属的温度采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是可以实现,用51单片机加 18B20 传感器,上位机编程软件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只要能做出来就好,但我是小白,一头雾水,大神可否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用串口通信,不过需要遵循一种通信协议,可以自定义通信协议,也可以用现有的通信协议,比如modbus ...

请问DS18B20的身份ID号怎么获得?真的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DS18B20的身份ID号怎么获得?真的不懂

看看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3244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