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单片机做个LED渐变灯,单片机加什么驱动芯片控制会比较好?

楼主(2017-04-05):
想用单片机做个LED渐变灯,单片机加什么驱动芯片控制会比较好?

网友A:
不需要加驱动芯片,就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就可以

网友B:
led用普通三极管就可以驱动了吧。

网友C:
网上搜“呼吸灯”,不需要用单片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加驱动芯片,就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就可以

我老师叫我用单片机输出到驱动芯片来控制,要用的话用哪一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