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修改单片机加减计数器程序

楼主(2017-04-05):
小弟根据实物画了一个电路图,电路原来是一个加减计数器,按k1加,按k2减,k3和k4设置,k5清零。我不懂写程序,现在网上找到两个类似的,不知道其中那个更适合修改,谁能帮忙修改一下能用在这电路上啊,万分感谢!!程序要求按能任意设置K1一次或者按K2一次递加的数值(比如按一次k1加0.1-----99,按k2一次减0.1----99 ),四位数字,十位和百位之间显示小数点。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leddata P1 //数码管的段码输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shu;
sbit jia=P3^0; //加一按键
sbit jian=P3^1; //减一按键
sbit qw=P3^2; //数码管的千位
sbit bw=P3^3; //数码管的百位
sbit sw=P3^4; //数码管的十位
sbit gw=P3^5; //数码管的个位
uchar code tab[]={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
void desplay();
void delay(uchar a)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0;x for(y=0;y<200;y++);
}
void key() //按键扫描函数
{
if(jia==0)
{
delay(50);
if(jia==0)
{
while(!jia)desplay();
if(shu==9999)shu=0;
else shu++;
}
}
if(jian==0)
{
delay(50);
if(jian==0)
{
while(!jian)desplay();
if(shu==0)shu=9999;
else shu--;
}
}
}
void desplay() //显示函数
{
leddata=tab[shu/1000]; qw=0;delay(200);qw=1;
leddata=tab[shu%1000/100];bw=0;delay(200);bw=1;
leddata=tab[shu%100/10];sw=0;delay(200);sw=1;
leddata=tab[shu%10];gw=0;delay(200);gw=1;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
desplay();
}
}

第二个

#include
#define Key_UP P3_6 //上调
#define Key_DOWN P3_7 //下调
#define LED P0
#define LED1 P2_2 //LED控制
#define LED2 P2_3 //LED控制
#define LED3 P2_4 //LED控制
#define LED4 P2_5 //LED控制
#define LED5 P2_6 //LED控制
#define LED6 P2_7 //LED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LEDDis[]={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0-9的LED笔划
static unsigned char bdata Key; //可位寻址的状态寄存器
sbit NewKeyUP = Key ^ 0;
sbit NewKeyDOWN = Key ^ 1;
sbit OldKeyUP = Key ^ 2;
sbit OldKeyDOWN = Key ^ 3;
static unsigned long data Count;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N[6];
void main(void)
{
void Delay_510(void);
Count = 0; //初始化变量
Key = 0;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MOD = 0x1; //设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模式
TH0=0xB1;
TL0=0xDF;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TR0 = 1; //开始定时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外理中键扫描和显示
void KeyAndDis_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B1;
TL0=0xDF;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NewKeyUP = Key_UP; //取新的键值
NewKeyDOWN = Key_DOWN;
if (!OldKeyUP && NewKeyUP) //键放开时,这里的中断为20ms左右(定时值非自动装载所以多于20ms)
Count++;
if (!OldKeyDOWN && NewKeyDOWN)
Count--; //这里Conut为int 没有做负数等处理,有需要自行加上
if (Count>999999)
Count = 999999;
LEDN[5]=Count/100000;
LEDN[4] = (Count-100000*(long)LEDN[5])/10000;
LEDN[3] = (Count-100000*(long)LEDN[5]-10000*(long)LEDN[4])/1000;
LEDN[2] = (Count-100000*(long)LEDN[5]-10000*(long)LEDN[4]-1000*(long)LEDN[3])/100;
LEDN[1] = (Count-100000*(long)LEDN[5]-10000*(long)LEDN[4]-1000*(long)LEDN[3]-100*(long)LEDN[2])/10;
LEDN[0] = (Count-100000*(long)LEDN[5]-10000*(long)LEDN[4]-1000*(long)LEDN[3]-100*(long)LEDN[2]-10*(long)LEDN[1]);
LED=LEDDis[LEDN[5]];
LED6 = 0;
Delay_510();
LED6 = 1;
LED=LEDDis[LEDN[4]];
LED5 = 0;
Delay_510();
LED5 = 1;
LED=LEDDis[LEDN[3]];
LED4 = 0;
Delay_510();
LED4 = 1;
LED=LEDDis[LEDN[2]];
LED3 = 0;
Delay_510();
LED3 = 1;
LED=LEDDis[LEDN[1]];
LED2 = 0;
Delay_510();
LED2 = 1;
LED=LEDDis[LEDN[0]];
LED1 = 0;
Delay_510();
LED1 = 1;
OldKeyUP = NewKeyUP;
OldKeyDOWN = NewKeyDOWN;
}
void Delay_510(void) //延时510微秒
{
#pragma asm
MOV R0,#7DH
MOV R1,#02H
TSR1:
DJNZ R0,TSR1
MOV R0,#7DH
DJNZ R1,TSR1
#pragma endasm
}

网友A:
这么长有点复杂

网友B:
冗长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有点复杂

上面是两个不同的程序,都是网上找到的,我不懂程序,也不知道它们直接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上面是两个不同的程序,都是网上找到的,我不懂程序,也不知道它们直接有什么区别